关于ABS绝对值的使用

楼主(2013-08-07):
大家知道怎么用ABS这条指令吗,我还不是很清楚绝对值指令在什么时候需要用,

网友A:
当你需要对一个 值取绝对值时,用它。例如PID 调节 里面,你需要一个 偏差值 绝对值,这个时候,对偏差值做 ABS 处理即可。

网友B:
比如根据数据的变化值作为条件判断就可以使用abs

网友C:
首先,你手头上又没没有编程手册?

这个ABS的中文名称是什么?可能我用过,但是想不起名称。我手头又没有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