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入行必读常识

楼主(2013-08-07):
电工入行必读常识

左零右火
三相五线制用颜色黄、绿、红、淡蓝色分别表示U、V、W、N 保护接地线双颜色(PE)
变压器在运行中,变压器各相电流不应超过额定电流;最大不平衡电流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25%。变压器投入运行后应定期进行检修。
同一台变压器供电的系统中,不宜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混用。
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的额定电压一般为100V。
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在工作时不得短路。因短路时将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有可能烧坏互感器,为此电压互感器的一次,二次侧都装设熔断器进行保护。
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有一端必须接地。这是为了防止一,二次线圈绝缘击穿时,一次高压窜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及设备的安全。
电流互感器在工作时二次侧接近于短路状况。二次线圈的额定电流一般为5A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在工作时决不允许开路,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有一端必须接地,防止其一、二次线圈绝缘击穿时,一次侧高压窜入二次侧。
电流互感器在联接时,要注意其一、二次线圈的极性,我国互感器采用减极性的标号法。
安装时一定要注意接线正确可靠,并且二次侧不允许接熔断器或开关。即使因为某种原因要拆除二次侧的仪表或其他装置时,也必须先将二次侧短路,然后再进行拆除。
低压开关是指1KV以下的隔离开关、断路器、熔断器等等
低压配电装置所控制的负荷,必须分路清楚,严禁一闸多控和混淆。
低压配电装置与自备发电机设备的联锁装置应动作可靠。严禁自备发电设备与电网私自并联运行。
低压配电装置前后左右操作维护的通道上应铺设绝缘垫,同时严禁在通道上堆放其他物品。
接设备时:先接设备,后接电源。
拆设备时:先拆电源,后拆设备。
接线路时:先接零线,后接火线。
拆线路时:先拆火线,后拆零线。

楼主:
低压熔断器不能作为电动机的过负荷保护。
熔断器的额定电压必须大于等于配电线路的工作电压。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等于熔体的额定电流。
熔断器的分断能力必须大于配电线路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
熔体额定电流的选用,必须满足线路正常工作电流和电动机的起动电流。
对电炉及照明等负载的短路保护,熔体的额定电流等于或稍大于负载的额定电流。
对于单台电动机,熔体额定电流≥(1.5-2.5)电机额定电流
熔体额定电流在配电系统中,上、下级应协调配合,以实现选择性保护目的。下一级应比上一级小。
瓷插式熔断器应垂直安装,必须采用合格的熔丝,不得以其他的铜丝等代替熔丝。
螺旋式熔断器的电源进线应接在底座的中心接线端子上,接负载的出线应接在螺纹壳的接线端子上。
更换熔体时,必须先将用电设备断开,以防止引起电弧
熔断器应装在各相线上。在二相三线或三相四线回路的中性线上严禁装熔断器
熔断器主要用作短路保护
熔断器作隔离目的使用时,必须将熔断器装设在线路首端。
熔断器作用是短路保护。隔离电源,安全检修。
刀开关作用是隔离电源,安全检修。
胶盖瓷底闸刀开关一般作为电气照明线路、电热回路的控制开关,也可用作分支电路的配电开关
三极胶盖闸刀开关在适当降低容量时可以用于不频繁起动操作电动机控制开关,
三极胶盖闸刀开关电源进线应按在静触头端的进线座上,用电设备接在下面熔丝的出线座上。
刀开关在切断状况时,手柄应该向下,接通状况时,手柄应该向上,不能倒装或平装,
三极胶盖闸刀开关作用是短路保护。隔离电源,安全检修。
低压负荷开关的外壳应可靠接地。
选用自动空气开关作总开关时,在这些开关进线侧必须有明显的断开点,明显断开点可采用隔离开关、刀开关或熔断器等。
熔断器的主要作用是过载或短路保护。
电容器并联补偿是把电容器直接与被补偿设备并接到同一电路上,以提高功率因数。
改善功率因数的措施有多项,其中最方便的方法是并联补偿电容器。
墙壁开关离地面应1.3米、墙壁插座0.3米
拉线开关离地面应2-3米
电度表离地面应1.4—1.8米

楼主:
进户线离地面应2.7米
路,一,二级公路,电车道,主要河流,弱电线路,特殊索道等,不应有接头。
塑料护套线主要用于户内明配敷设,不得直接埋入抹灰层内暗配敷设。
导线穿管一般要求管内导线的总截面积(包括绝缘层)不大于线管内径截面积的40%。
管内导线不得有接头,接头应在接线盒内;不同电源回路、不同电压回路、互为备用的回路、工作照明与应急照明的线路均不得装在同一管内。
管子为钢管(铁管)时,同一交流回路的导线必须穿在同一管内,不允许一根导线穿一根钢管。
一根管内所装的导线不得超过8根。
管子为钢管(铁管)时,管子必须要可靠接地。
管子为钢管(铁管)时,管子出线两端必须加塑料保护套。
导线穿管长度超过30米(半硬管)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导线穿管长度超过40米(铁管)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导线穿管,有一个弯曲线管长度不超过20米。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导线穿管,有二个弯曲线管长度不超过15米。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导线穿管,有三个弯曲线管长度不超过8米。其中间应装设分线盒。
在采用多相供电时,同一建筑物的导线绝缘层颜色选择应一致,即保护导线(PE)应为绿/黄双色线,中性线(N)线为淡蓝色;相线为L1-黄色、L2-绿色、L3-红色。单相供电开关线为红色,开关后一般采用白色或黄色。
导线的接头位置不应在绝缘子固定处,接头位置距导线固定处应在0.5米以上,以免妨碍扎线及折断.
板用刀开关的选择
1.结构形式的选择
  根据它在线路中的作用和它在成套配电装置中的安装位置来确定它的结构形式.仅用来隔离 电源 时,则只需选用不带灭弧罩的产品;如用来分断负载时,就应选用带灭弧罩的,而且是通过杠杆来操作的产品;如中央手柄式刀开关不能切断负荷电流,其他形式的可切断一定的负荷电流,但必须选带灭弧罩的刀开关.此外,还应根椐是正面操作还是侧面操作,是直接操作还是杠杆传动,是板前接线还是板后接线来选择结构形式.

楼主:
HD11、HS11用于磁力站中,不切断带有负载的电路,仅作隔离电流之用.
  HD12、HS12用于正面侧方操作前面维修的开关柜中,其中有灭弧装置的刀开关可以切断额定电流以下的负载电路.
  HD13、HS13用于正面操作后面维修的开关柜中,其中有灭弧装置的刀开关可以切断额定电流以下的负载电路.
  HD14用于动力配电箱中,其中有灭弧装置的刀开关可以带负载操作.
2.额定电流的选择
  刀开关的额定电流,一般应不小于所关断电路中的各个负载额定电流的总和.若负载是电动机,就必须考虑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峰值电流是否在该额定电流等级所对应的电动稳定性峰值电流以下(当发生短路事故时,如果刀开关能通以某一最大短路电流,并不因其所产生的巨大电动力的作用而发生变形、损坏或触刀自动弹出的现象,则这一短路峰值电流就是刀开关的电动稳定性峰值电流).如有超过,就应当选用额定电流更大一级的刀开关.
变频器维修检测常用方法
在变频器日常维护过程中,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外围线路问题,参数设定不良或机械故障。如果是变频器出现故障,如何去判断是哪一部分问题,在这里略作介绍。
  一、静态测试
  1、测试整流电路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
   表棒分别依到R、S、T,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
   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
   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
   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
   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
  2、测试逆变电路

楼主:
 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
   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
   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
  二、动态测试
   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进行动态测试,即上电试机。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
   以下几点:
  1、上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
   (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
  2、检查变频器各接播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
   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
  3、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
  4、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进行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
   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
   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
  5、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带载测试。测试时,最好是满负载
   测试。
  三、故障判断
  1、整流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
   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
   的设备等。
  2、逆变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
   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还必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
   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运行变频器。
  3、上电无显示
   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
   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楼主:
4、上电后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
   一般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
   更换损坏的器件。
  5、上电后显示过电流或接地短路
   一般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如霍尔元件、运放等。
  6、启动显示过电流
   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或逆变模块损坏引起。
  7、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
   该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模块损伤引起。冰箱抽空加制冷液方法
?? 冰箱抽空加制冷液方法 对于制冷设备的维修,抽空是一般故障的第二步骤检修.第一是打压(不包括换压缩机或换管).在确定管路不漏的情况下,下一步就是抽空.常用方法有两种:1,用真空泵抽空.也可以用一个压缩机来代替真空泵.只是抽空的时间要比用真空泵长一些,因为相对而然(言)压缩机的排气两(量)要比真空泵小一些.在冰箱上的工艺管上接一个带有压力表的工作阀,一头焊在压缩机上,另一头用一个加液管连接在真空泵上,打开表的法(阀)门,开动真空泵或外接的压缩机,开始抽空,当真空泵上的排气口没有气体排出时,抽空完毕.2,用自身的压缩机来自身抽空.这个方法很适合外出修理,不用带真空泵.方法是:如果原机上的过滤器是双尾的,打开工作口(原来是焊死的),开动压缩机,会有很多空气从这个口排出,当这个口没有气体排出时,用手堵住这个口,拔掉电源.(一定要注意安全)打开加液法门,向系统充如制冷液,当过滤器的工作口有气体排出时.用钳子夹死这个口,后用气焊封死这个口.???? 加制冷液:制冷液\加液管\表阀都连接好后,打开加液法门,段开(拧松)加液管的一头,当管头处有制冷液排出时,拧紧法拦(兰).打开压缩机上的表阀,最好把制冷液钢瓶倒过来加液态的,当表压显示4公斤压力时,关闭加液阀.给冰箱通电,这时表的压力随着机器的工作而下降.当表针稳定时看一下压力,一般在零点三到零点8之间都属于正常压力.静态加4公斤的依据是冰箱的低压压力静止时的压力是工作时的4倍.随着冰箱的工作时间增加,箱内的温度一直往下降,正常的充注量时,运转一段时间后回气管上应该接(结)露,过滤器的温度和环境温度差不多或手摸比较热为正好.如果回气管上接(结)霜说明制冷液加多了,打开加液阀放掉一些,要慢些,边放边观察回气管,看到霜化了就关加液阀.如果运转很长时间回起(气)管上温度还是不凉或无露,打开加液阀,补充一些制冷液.低压电动机熔断器的选择与维护

楼主:
实践证明,熔断器对于低压电动机的相间短路、单相短路故障和过载是简单而有效的保护装置。但如果熔断器的型式和参数选择不当或使用维护不利,同样达不到预期的保护

电工电路的符号字母大全

字符电路图符号大全:

AAT 电源自动投入装置
AC 交流电
DC 直流电
FU 熔断器
G 发电机
M 电动机
HG 绿灯
HR 红灯
HW 白灯
HP 光字牌
K 继电器
KA(NZ) 电流继电器(负序零序)
KD 差动继电器
KF 闪光继电器
KH 热继电器
KM 中间继电器
KOF 出口中间继电器
KS 信号继电器
KT 时间继电器
KV(NZ) 电压继电器(负序零序)
KP 极化继电器
KR 干簧继电器
KI 阻抗继电器
KW(NZ) 功率方向继电器(负序零序)
KM 接触器
KA 瞬时继电器 ; 瞬时有或无继电器;交流继电器
KV电压继电器

楼主:
L 线路
QF 断路器
QS 隔离开关
T 变压器
TA 电流互感器
TV 电压互感器
W 直流母线
YC 合闸线圈
YT 跳闸线圈
PQS 有功无功视在功率
EUI 电动势电压电流
SE 实验按钮
SR 复归按钮
f 频率
Q——电路的开关器件
FU——熔断器
FR——热继电器
KM——接触器
KA——1、瞬时接触继电器 2、瞬时 有或无继电器 3、交流继电器
KT——延时 有或无继电器
SB——按钮开关 Q——电路的开关器件
FU——熔断器
KM——接触器
KA——1、瞬时接触继电器 2、瞬时 有或无继电器 3、交流继电器
KT——延时 有或无继电器
SB——按钮开关
SA 转换开关
电流表 PA
电压表 PV
有功电度表 PJ
无功电度表 PJR
频率表 PF

楼主:
相位表 PPA
最大需量表(负荷监控仪) PM
功率因数表 PPF
有功功率表 PW
无功功率表 PR
无功电流表 PAR
声信号 HA
光信号 HS
指示灯 HL
红色灯 HR
绿色灯 HG
黄色灯 HY
蓝色灯 HB
白色灯 HW
连接片 XB
插头 XP
插座 XS
端子板 XT
电线电缆母线 W
直流母线 WB
插接式(馈电)母线 WIB
电力分支线 WP
照明分支线 WL
应急照明分支线 WE
电力干线 WPM
照明干线 WLM
应急照明干线 WEM
滑触线 WT
合闸小母线 WCL
控制小母线 WC
信号小母线 WS
闪光小母线 WF

楼主:
事故音响小母线 WFS
预报音响小母线 WPS
电压小母线 WV
事故照明小母线 WELM
避雷器 F
熔断器 FU
快速熔断器 FTF
跌落式熔断器 FF
限压保护器件 FV
电容器 C
电力电容器 CE
正转按钮 SBF
反转按钮 SBR
停止按钮 SBS
紧急按钮 SBE
试验按钮 SBT
复位按钮 SR
限位开关 SQ
接近开关 SQP
手动控制开关 SH
时间控制开关 SK
液位控制开关 SL
湿度控制开关 SM
压力控制开关 SP
速度控制开关 SS
温度控制开关辅助开关 ST
电压表切换开关 SV
电流表切换开关 SA
整流器 U
可控硅整流器 UR
控制电路有电源的整流器 VC
变频器 UF

楼主:
变流器 UC
逆变器 UI
电动机 M
异步电动机 MA
同步电动机 MS
直流电动机 MD
绕线转子感应电动机 MW
鼠笼型电动机 MC
电动阀 YM
电磁阀 YV
防火阀 YF
排烟阀 YS
电磁锁 YL
跳闸线圈 YT
合闸线圈 YC
气动执行器 YPAYA
电动执行器 YE
发热器件(电加热) FH
照明灯(发光器件) EL
空气调节器 EV
电加热器加热元件 EE
感应线圈电抗器 L
励磁线圈 LF
消弧线圈 LA
滤波电容器 LL
电阻器变阻器 R
电位器 RP
热敏电阻 RT
光敏电阻 RL
压敏电阻 RPS
接地电阻 RG
放电电阻 RD

启动变阻器 RS
频敏变阻器 RF
限流电阻器 RC
光电池热电传感器 B
压力变换器 BP
温度变换器 BT
速度变换器 BV
时间测量传感器 BT1BK
液位测量传感器 BL
温度测量传感器 BHBM

楼主:
电线最规范的三种接法

 下面是第一种接法。注意:在家装中是不应有接头的,特别是在线管内更不能有接头,如果有接头也应该是在电线盒内。通常的电线接头都是这样的接法,才能保证电线接头不发生打火、短路,与接触不良的现象。

楼主:
下面是第二种接法(防火胶布隔离法),多用于吊项内,或比较高能的工程中,主线不能能弄断,符线绕主线6--8周,吊顶内的射灯,一路上要有很多灯就是这样接法,用防火胶布缠在里面,它的作用就是防止电打火烧坏东西,这是在吊顶内很重要。外面再用绝缘胶布缠绕。

楼主:
下面是第三种接法,就是压线冒接线法,这种方法是最规范和最实用的,但是它需要专用工具来做,压线冒的压线钳来压线,把压电线用的专用钳子,套在压线冒上,用力压紧就行了。另外还要说一下,压线冒的大小根据所压线经的大小与根数有关我们常用的是T4型的,就是直径毫米的,能压四根四平方毫米的电线。

我们见过很多电线的事故发生,有一部分是电线超负荷的使用造成的,另一部分是电线的接头松动造成的。电线线盒内的接头不付合规范,电线不受负载情况下,没有一点事,只要一推上电闸就会跳闸,并且电线的接线盒内就会"啪啪"几声的冒火,后再出现跳闸声,这种现象全部是由于,电线的接头不规范,电压在受负载的情况下,接触不良造成的。

楼主:
导线的几种连接方法

1.剖削导线绝缘层 可用剥线钳或钢丝钳剥削导线的绝缘层,也可用电工刀剖削塑料硬线的绝缘层,如图3—1所示。

用电工刀剖削塑料硬线绝缘层时,电工刀刀口在需要剖削的导线上与导线成450夹角,如图3—1b)所示,斜切入绝缘层,然后以250度角倾斜推削,如图3—1c)所示。最后将剖开的绝缘层折叠,齐根剖削如图3—1d)所示。剖削绝缘时不要削伤线芯。

2.单股铜芯导线的直线连接和T形分支连接

(1) 单股铜芯导线的直线连接 先将两线头剖削出一定长度的线芯,

清除线芯表面氧化层,将两线芯作X形交叉,并相互绞绕2~3圈,再扳直线头,如3—2b)示。将扳直的两线头向两边各紧密绕6圈,切除余下线头并钳平线头末端。

(2) 单股铜芯导线的T

形分支连接 将剖削好的线芯与干线线芯十字相交,支路线芯根部留出约3~5mm,然后顺时针方向在干线线芯上密绕6~8圈,用钢丝钳切除余下线芯,钳平线芯末端,如图3—3所示。

楼主:
3.7股铜芯导线的直线和T形分支连接

(1) 7股铜芯导线的直线连接 首先将两线线端剖削出约150mm并将靠近绝缘层约1/3段线芯绞紧,散开拉直线芯。清洁线芯表面氧化层,然后再将线芯整理成伞状,把两伞状线芯隔根对叉,所示。理平线芯,把7根线芯分成2、2、

3三组,把第一组2根线芯扳成如图3—4c)所示状态,顺时针方向紧密缠绕2圈后扳平余下线芯,再把第二组的2根线芯扳垂直,所示。用第二组线芯压住第一组余下的线芯紧密缠绕2圈扳平余下线芯,用第三组的3根线芯压住余压的线芯,所示,紧密缠绕3圈,切除余下的线芯,钳平线端,用同样的方法完成另一边的缠绕,完成7股导线的直线连接。

(2) 7股铜芯导线的T形分支连接 剖削干线和支线的绝缘层,绞紧支线靠近绝缘层1/8处的线芯,散开支线线芯,拉直并清洁表面,所示。把支线线芯分成4根和3根两组排齐,将4根组插入干线线芯中间,所示。把留在外面的3根组线芯,在干线线芯上顺时针方向紧密缠绕4~5圈,切除余下线芯钳平线端。再用4根组线芯在干线线芯的另一侧顺时针方向紧密缠绕3~4圈,切除余下线芯,钳平线端,所示完成T形分支连接。

4.19股铜芯导线的连接 其方法与7股导线相似。因其线芯股数较多,在直线连接时,可钳去线芯中间几根。

导线连接好以后,为增加其机械强度,改善导电性能,还应进行锡焊处理。铜芯导线连接处锡焊处理的方法是:先将焊锡放在化锡锅内高温熔化,将表面处理干净的导线接头置于锡锅上,用勺盛上熔化的锡从接头上面浇下。刚开始时,由于接头处温度低,接头不易沾锡,继续浇锡使接头温度升高、沾锡、直到接头处全部焊牢为止。最后清除表面焊渣,使接头表面光滑。

5.铝芯导线的连接 因铝线容易氧化,且氧化膜电阻率高,所以铝芯导线不宜采用铜

楼主:
螺栓压接法接线

压接管压接法接线

导线的连接方法。铝芯导线应采用螺栓压接和压接管压接方法。螺栓压接法如图3—6示。此法适用于小负荷的铝芯线的连接。压接管压接法连接适用较大负荷的多股铝芯导线接法接线的连接 (也适用于铜芯导线),如图3—7所示。压接时应根据铝芯线的规格选择合适的铝压接管。先清理干净压接处,将两根铝芯线相对穿入压接管,使两线端伸出压接管30mm左右,然后用压接钳压接。压接时,第一道压坑应压在铝芯端部一侧。压接质量应符合技术要求。

绝缘带的包缠方法

6.导线绝缘层的恢复

导线的绝缘层因外界因素而破损或导线在做连接后为保证安全用电,都必须恢复其绝缘。恢复绝缘后的绝缘强度不应低于原有的绝缘层的绝缘强度。通常使用的绝缘材料有黄油带、涤纶薄膜带和黑胶带等。绝缘带包缠的方法如图3—8所示。做绝缘恢复时,绝缘带的起点应与线芯有两倍绝缘带宽的距离。包缠时黄蜡带与导线应保持一定倾角,即每圈压带宽的1/2。包缠完第一层黄蜡带后,要用黑胶布带接黄蜡带尾端再反方向包缠一层,其方法与前相同,以保证绝缘层恢复后的绝缘性能。

其它接线如下 :

楼主:
一、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常识

  一般中小型电动机的定子绕组。是用漆包线在线模上绕制而成,绕组的尺寸大小,线径和匝数,都是根据电动机电气性能来确定的,线圈的工作部分是嵌在铁芯槽中的两个直线边,叫有效边,用来完成电动机的电磁转换,线圈在铁芯外的二个端部。起连接有效边接通电路的作用。三相电源经线圈绕组,在电动机定子中产生旋转磁场,转子中的鼠笼条产生感应电流,产生磁场。在两个磁场力的作用下,使转子旋转带动负载。  极聚τ:指电动机每一个磁极所对应的圆周表面距离。也就是同相相邻两个异性磁极之间的距离。计算极距的公式为:τ(极距)=z(定子铁芯总槽数)/2P(P为磁极的对数)节距:节距指线圈两个有效边在铁芯圆周上所跨的距离。又叫跨距。节距与极距相等的绕组叫全节绕组,节距小于极距的绕组叫短节绕组。
  每极每相槽数q:每个磁极中,每相电流所占的槽数叫每极每相槽数,即:q(每极每相槽数)=z(定子铁芯总槽数)/2PM(P:磁极对数,M:电流相数)例:一台36槽4极三相电动机,其极距:τ=z/2P,即36/(2×2)=9槽每极每相槽数:
  q=z/2PM,即36/(2×2×3)=3槽单层绕组每个线圈占两个线槽,故每相应有线圈:36/(2×3)相=6个,三相共有18个线圈。通常36槽4极电动机,每相绕组由两个跨距为1~9的双逢把(全距)或两个跨距为1~8的单把线圈(短距)组成。
  电动定子绕组常见的故障有:
  过热引起的绕组绝缘破坏,绕组相间击穿短路,同绕组线间短路,绕组与铁芯之间的绝缘击穿等。小故障如:绕组绝缘性能下降,局部绕组绝缘擦伤,接头或引线接触不良或断线。小故障可用局部维修的方法解决。现在所常用的Y系列电动机,绕组所占的槽满率较高,又进行过漫漆处理,过去曾用过的穿线修复局部绕组的办法,在实际运用中很难实施。所以绕组稍大一点的故障,也只能采用将所有绕组拆除后换用新绕组的办法维修。

楼主:
二、绕组维修常用工具

  一般绕组维修常用工具有:改锥、钳子、扳手、铜棒、撬棍、锉刀、铁榔头、橡皮榔头、电烙铁等。专用工具有錾子、钢冲条、清槽刀、绕线机、万能模板、划线板、
压脚、美工刀、理发剪、垫打板等,现将几种工具的用法做简单的介绍:
  1、錾子:在拆除电动机绕组时,用来錾除端面绕组。常用规格:刀口宽10~15mm,长度:150~200mm,錾身厚度:8~10mm。
  2、钢冲条:将剔除端面后的绕组冲出定子铁芯的工具。钢冲条的断面应略小于铁芯线槽,不同大小电机选用不同规格的钢冲条,长度约250~350mm。
  3、清槽刀:用1.5~2mm厚的带锯皮磨制,宽约15~20mm,前端有刃口带钩状。用来清除定子槽内残余的绝缘物质或杂物
  4.万能模板、绕线机:万能模板有链式和同心式两种规格,这种模板可根据线圈大小调节模板的周长。模板由塑料制成。市面上有售。用时将模板固定在绕线机上,并根据需要绕制各种电机线圈。
  5.划线板:划线板又叫理线板。嵌线时用来将导线划入线槽内。也可以把已入线槽的导线划直理顺。划线板用楠竹或层压板等材料磨制。宽约12~20mm。长约150~200mm。
  前端略尖,一边偏薄,表面磨光。
  6.压脚:是用来将嵌入线槽内的导线压紧的专用工具,成品压脚用不锈钢制成。
  一套有大小几种规格。在使用时根据线槽规格选择合适的压脚。
  7.美工刀、理发剪:美工刀用于裁制绝缘用的线槽板,或削制槽楔。因刀片锋利又便于更换。使用时优于电工刀。理发剪用于下完线后剪除留在铁芯外的绝缘槽纸及修剪整形后多余的相间绝缘纸。
  8.垫打板:垫打板是在绕组嵌完线后。用来进行端部整形的工具,用硬木或厚楠竹板制成,规格为宽30~50mm。长约200mm。厚约8~15mm

楼主:
三、拆除旧绕组与绕制新绕组 把已拆除端盖和转子的电机,绕组接线部分朝上竖起来。如系特殊规格或缺失铭牌。则要先记录下电机的有关数据。如节距、支路数、下线形式、端部伸出长度、线径、匝数、单根绕制或多根并绕。对于初学者。记录这些原始数据,对熟悉电机绕组嵌线和接线方法。都是有帮助的。
  用錾子贴近铁芯将铁芯外的绕组齐根剔除,一般只剔除一个端面绕组。注意在剔除的过程中,不要损伤定子铁芯。对于铁芯长度比较短的电动机,可以用冷拆法拆除绕组。将未錾绕组下部机座垫起来。或在下部机座螺丝孔里装几根长螺丝。用小于线槽的钢冲条,将槽内绕组逐槽冲出。一般冲到铁芯高度2/3以上就可以了。冲完所有绕组后把电动机翻转过来,用撬棍和手钳,将冲出的绕组逐个拔出,然后用清槽刀清理残留在线槽内的杂物。遇到定子铁芯比较长或较大的电动机。用冷冲法很难将绕组冲出。这时需用加热的方法软化绝缘漆。使绕组便于拆除。较小型电动机可以放入烘箱,或在煤炉上放置铁板隔离进行烘烤。待电动机温度升至160~180℃时,取下电动机按冷拆法趁热拆除所有绕组。中型以上的电动机。可在电动机膛内放置电热管式电炉。盖上端盖进行加热。待外壳温度升至140℃以上时。参照上述方法拆除绕组。
  从拆除的绕组中,选择不同跨距的线圈为样板,在最内层抽出一根周长最小的漆包线,也包括同一个线圈被錾除的部分,作为确定绕线模板周长的依据。也可将这两段线测量其长度,并按测量结果为周长。用漆包线做一个圈,按原来的跨距放在铁芯线槽内,检验两个端头长度是否合适,稍作修正后按照这个周长确定线模的大小。

  一般的电动机每槽匝数和线径都能从书中查到,如手头没有资料或查不到,可以从拆除的绕组中,找一个完整的线圈,数一下匝数。取一个接线头,用明火烧去漆包线的绝缘层,用干分尺测量线径。参照线径和匝数绕制线圈。
  在绕线机上绕制线圈时。要保持漆包线平直,不得交叉乱绕。绕制导线大于φ0.5mm时,要在线盘中穿轴,转动放线,使漆包线消除缠绕力。绕完后用线绳绑扎线圈两个连接边。线圈绕制得是否平顺,是嵌线是否顺畅的关键。

楼主:
四、嵌线准备工序

  嵌线前必须在线槽中放置绝缘纸。使绕组与铁芯之间绝缘。
目前常用DMD、DMDM聚脂薄膜、聚脂纤维复合纸,这种材料不但绝缘性能好,而且韧性极好,不易撕破。纸的厚度有多种规格,可根据电机大小选用,大功率的电动机选用榍应厚一些的,线槽中一般只需放置一层纸即可。
  线槽绝缘纸裁制:长度比定子铁芯长约12~20mm(具体长度由电机大小而定),决定槽纸宽度的方法为:把试裁的槽绝缘纸放入线槽,让纸紧贴线槽壁,绝缘纸伸出槽口,两边的宽度均为10mm。裁制绝缘纸前,用上述方法做一个样板,然后测量样板的长度与宽度,并按照测量结果用直尺和美工刀,按照线槽个数裁制线槽绝缘纸。
  裁好线槽纸,制作好槽楔用的竹材等准备后,把电动机定子放到工作台上,在工作灯下仔细检查线槽两端,看槽内是否存有异物,槽口有无变形或有毛刺。如发现上述同题,可用清槽刀或钢锯条清除异物,用改锥或压脚对槽口整形,用锉刀修去毛刺。这个工作很重要,切不可疏忽大意。维修中经常出现嵌线中途某个线槽最后几根线下不进去了,或下完线后发现绕组某个地方有接壳,这些问题都是由于前期检查处理不到位引起的。
  五、嵌线工艺单层绕组嵌线:把裁好的绝缘纸两边多出槽口的部分,用手折一下放入线槽内,使折过的部分分开露出槽口。把要嵌入线槽的线圈,顺着有效边拉长一点(避免在放置入槽时,线圈的另一端碰到铁芯,擦伤线圈漆膜),然后将线圈入槽部分捏扁塞入槽口。来回下压推拉直至进入线槽。左手从定子另一侧穿膛拉住线把,适度下压顺势前拉,即可将整个线把拉入线槽。调整好线圈两端伸出的距离。用划线板顺槽口对线圈稍做梳理,让所有导线都进入槽口内。然后用理发剪顾着线槽口,贴近铁芯把槽纸剪一个口,让剪刀平贴着铁芯顺着切口前推,一条多余的槽纸即被剪去。用划线板将剪过槽纸部位划入槽口。盖住导线并用压脚压实,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剪掉另一边槽纸,用压脚压实后,参照槽口空出的间隙形状,用美工刀削好竹楔,推入槽口压住被绝缘纸包住的导线。槽楔的长度应超出铁芯两端。但比线槽绝缘纸两端各短2~3cm。  现以单层绕组24槽2极电动机为例,讲述嵌线全过程。
  先取下第一个同心式绕组两槽。然后空两槽取下第二个绕组两槽。注意这两组线圈都只取下一个有效边。取完后把这两组未入槽的4个有效边,用绝缘纸包好悬置。然后空两槽下第三组,这时绕组的两个有效边都要下入线槽。照此方法下好第四、第五个绕组。
  取下第六个绕组时,需将第一、第二绕组悬置部分朝相反方向翻转,显露出第六个绕组的线槽,将第六个绕组取完,最后依次取好第一、第二绕组的悬置的有效边。
  取下同线圈的另一侧有效边时,不能完全套用先入槽有效边的下法。因为先入槽的一边已被固定拉不动了。下线时把导线按入槽顺序由下至上分几次送入槽口,用划线板依次划入线槽内,注意划入线槽内的导线不要有折弯或交叉,避免造成占据槽空间过大,使后面的导线下不进去。如遇到槽满率过高的线槽,可在嵌入导线约2/3以上时,先在线槽内导线上垫上竹片,然后用压脚在竹片上压实导线,挤出空间以便嵌完剩余导线。切忌用压脚直接挤压导线,这样会损伤漆包线绝缘,留下安全隐患。

楼主:
嵌双层绕组时,各绕组不空槽依次嵌入线槽内。初始取下入线圈另一侧有效边悬置的个数,比线圈跨距少一槽。在嵌完下面一层时,在线槽内垫上两屡绝缘纸,可按略大于两倍线槽宽度裁纸,长度比线槽绝缘纸两端各长3~4mm。将裁好的纸顺长折一下塞入线槽,盖住下层绕组,然后用一根合适的竹筷压在纸上,把压脚压在竹筷上,用橡皮榔头敲击压脚背,顺槽均匀压紧下层绕组。然后抽出竹筷嵌装上部绕组。下完线后依照前面讲过的封口办法,包好漆包线装上槽楔。整个嵌线过程也是依次下完各绕组,最后嵌入初始悬置的各有效边。
  不管是单层绕组还是双层绕组,嵌线时都可以按自己的习惯,顺时针或逆时针嵌入绕组,但是各绕组头尾方向排列必须一致,线圈嵌入方向一旦被确定,就要沿这个方向,按同样的方法取完所有绕组。中途不允许改变绕组嵌入的方向。

领尚音乐喷泉控制软件硬件设计网www.mftpro.cn

一、       桥式整流电路

1 、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

2 、桥式整流电流流向过程:

输入输出波形:

3 、计算: Vo, Io, 二极管反向电压。

二、           电源滤波器

1 、电源滤波的过程分析:

波形形成过程:

2 、计算:滤波电容的容量和耐压值选择。

三、 信号滤波器

1 、信号滤波器的作用:

楼主:
与电源滤波器的区别和相同点:

2 、 LC 串联和并联电路的阻抗计算,幅频关系和相频关系曲线。

3 、画出通频带曲线。

计算谐振频率。

一、       微分和积分电路

楼主:
1 、电路的作用,与滤波器的区别和相同点。

2 、微分和积分电路电压变化过程分析,画出电压变化波形图。

3 、计算:时间常数,电压变化方程,电阻和电容参数的选择。

二、           共射极放大电路

1 、三极管的结构、三极管各极电流关系、特性曲线、放大条件。

2 、元器件的作用、电路的用途、电压放大倍数、输入和输出的信号电压相位关系、交流和直流等效电路图。

3 、静态工作点的计算、电压放大倍数的计算。

三、           分压偏置式共射极放大电路

1 、元器件的作用、电路的用途、电压放大倍数、输入和输出的信号电压相位关系、交流和直流等效电路图。

2 、电流串联负反馈过程的分析,负反馈对电路参数的影响。

3 、静态工作点的计算、电压放大倍数的计算。

4 、受控源等效电路分析。

一、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射极跟随器)

1 、元器件的作用、电路的用途、电压放大倍数、输入和输出的信号电压相位关系、交流和直流等效电路图。电路的输入和输出阻抗特点。

2 、电流串联负反馈过程的分析,负反馈对电路参数的影响。

3、静态工作点的计算、电压放大倍数的计算。

楼主:
八、电路反馈框图

1、反馈的概念,正负反馈及其判断方法、并联反馈和串联反馈及其判断方法、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及其判断方法。

2、带负反馈电路的放大增益。

3、负反馈对电路的放大增益、通频带、增益的稳定性、失真、输入和输出电阻的影响。

楼主:
九、二极管稳压电路

1、稳压二极管的特性曲线。

2、稳压二极管应用注意事项。

3、稳压过程分析。

楼主:
十、串联稳压电源

1、串联稳压电源的组成框图。

2、每个元器件的作用;稳压过程分析。

3、输出电压计算。

楼主:
十一、差分放大电路

1、电路各元器件的作用,电路的用途、电路的特点。

2、  电路的工作原理分析。如何放大差模信号而抑制共模信号。

3、  电路的单端输入和双端输入,单端输出和双端输出工作方式。

楼主:
十二、场效应管放大电路

1、场效应管的工作特点、场效应放大器的特点。各元器件的作用。

2、放大过程分析。

3、电压放大增益的计算。

楼主:
十三、选频(带通)放大电路

1、   每个元器件的作用:

选频放大电路的特点:

电路的作用:

2、特征频率的计算:

   选频元件参数的选择:

3、幅频特性曲线:

楼主:
                            十四、  运算放大电路

楼主:
十五、差分输入运算放大电路

网友A:
楼主辛苦了,资料非常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资料非常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资料...

网友D:
这个真是有用的东东,干了多少年的我,竟然忽略了基础知识。瞎接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忠义--王者之师 的...

网友F(2013-09-12):
准备收藏一下。。。。

网友G:
总结的很实用

值得学习

网友H:
 老大:28楼的怎么感觉......

十二、场效应管放大电路

1、场效应管的工作特点、场效应放大器的特点。各元器件的作用。

2、放大过程分析。

3、电压放大增益的计算。

网友I(2013-10-18):
一般绕组维修常用工具有:改锥、钳子、扳手、铜棒、撬棍、锉刀、铁榔头、橡皮榔头、电烙铁等。

网友J:
收藏,很实用的东东,谢过了!!

网友K:
楼主无私奉献值得敬佩!!

网友L:
好帖子,收藏了,留着慢慢看

网友M(2013-12-23):
很好、很全面,楼主辛苦了。

网友N:
基础知识很重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O:
引用 楼主:
十五、差分输入运算放大电路

太有用了,才学就找这么好的资料,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