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14,SFC15管脚的意义?

楼主(2013-08-07):
请问各位知道S7-400中SFC14,SFC15中三个管脚的意义是什么?请详细解释一下,谢谢1

网友A:
SFC14:LADDR读数据的起始地址;RECORD,读上来的数据存储区;RET_VAL,返回值。

SFC15:LADDR写数据的起始地址;RECORD,要写的用户数据区;RET_VAL,返回值。

网友B(2013-09-11):
一般数据区都是DB,方便,易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