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S7-300的PLC和MP277的触摸屏的最大连接距离

楼主(2013-08-07):
哪位大侠知道S7-300的PLC和MP277的触摸屏的最大连接距离

  S7-300  CPU314  MPI通讯和触摸屏MP-277的最长连接距离是多少,通讯线是西门子的通讯线(2芯紫色)

网友A:
不使用中继的情况下,为50米,使用一个中继可以扩展50米,使用一对中继可以扩展1050米。

网友:
我要使用的距离是70-80米,不用中继也可以通讯的吗?为什么?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B:
降速度,如果可能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