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问KEPServerEx能和PLC300MPI直接通信吗?

楼主(2013-08-07):
新手求助,请问KEPServerEx能和PLC300MPI直接通信吗?

网友A:
可以的啊,OPC本来就是和西门子300建立通信的;上位机和OPC进行通信;

OPC相当于一个中间桥梁;

网友B(2014-01-06):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OPC本来就是和西门子300建立通信的;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