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300通讯问题

楼主(2013-08-07):
模块在运行时,突然打雷闪电,全部模块就报BF通讯故障。这是怎么一个问题呀?求解!先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模块因雷电干扰;出现问题了;

瞬间电压过高,或者导致程序丢失了;

网友B:
描述不够清晰啊,是怎么样的一个网络,是所有站点都有问题吗,网络上有没有诊断中继器?

网友C:
1,是不是模块因雷电干扰;出现问题了;

2,或是打雷瞬间的高压串入工作线路或是电源入线闪烁

网友D:
查查接地系统,是不是公用地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处理了,就是雷电产生的干扰,把程序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