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在线测厚求助

楼主(2013-08-07):
0。8MM--10MM铝板测厚。精度要求不高,0.1MM精度即可。不能用两个激光或者超声波对装,铝板下方没有安装位置。只能从上往下检测,并且只能用一个传感器。客户要求用超声波方式检测。而且必须是在线测量。要求输出模拟量电流或者电压信号。目前没有找到类似产品。请高手给产品和品牌。

网友A:
没用过,帮你顶起来吧。

网友B:
超声波精度.0.1难度还是有点大

网友C:
你的客户真是鸡蛋里挑骨头,一般的客户都是把要求的参数提供给厂家让人家完成,至于用什么方法、仪器、方式客户才懒得管呢,不过一般要求是少花钱多做事。

向您这样的客户还指定超声波检测,还这不行那不能,你可以告诉客户你自己搞定吧。

网友B(2013-09-17):
引用 网友C:
你的客户真是鸡蛋里挑骨头,一般的客户都是把要求的参数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