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高手请教个三菱控制步进程序问题

楼主(2013-08-07):
启动X0后,Y5打开,0.5S后,同时打开Y6和Y3,1.5S后,Y3复位同时打开Y4,0.5S后滑台从A点运行到B点,Y4复位,延时0.5S,打开Y3,1.5S后,Y3复位,0.5S后,滑台从B运行到C点,延时0.5S后,打开Y3,延时1.5S后,Y3复位同时打Y2,延时0.5S后,Y5和Y6同时复位,延时0.5S后,Y2复位 ,此时滑台停在C点,(第一步)

当下次启动X0后,Y5打开,0.5S后,同时打开Y6和Y3,1.5S后,Y3复位同时打开Y4,0.5S后滑台从C点运行到B点,Y4复位,延时0.5S,打开Y3,1.5S后,Y3复位,0.5S后,滑台从B运行到A点,延时0.5S后,打开Y3,延时1.5S后,Y3复位同时打Y2,延时0.5S后,Y5和Y6同时复位,延时0.5S后,Y2复位 ,此时滑台停在A点,(第二步)

当再按X0时,又运行第一步了,像这样循环(电机在启动和停止时能有加减速时间)

为什么运行到44步不往下运行了,求解

网友A:
监控程序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把LD M8029换成LDI M8147看下

网友C:
在每个LD M8029后面加100ms延时看一下!!!

网友D:
有没有三菱的PLC软件给我发个,我看看。52415011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