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单项电机的启动电容......

楼主(2013-08-07):
请问各位大师:单项电机的启动电容原来的是2UF的坏了,没有找到2UF的电容,后来更换了一只3UF的电容,不知道长时间运行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电流变大,对绕组绝缘不好。

网友B:
2.5UF可以长期使用,3UF就不清楚了,你速度慢点,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o ,看来要赶紧买一只了!!谢谢了两位!!

网友C:
[1/3+1/3+1/3]*2

你用6个3UF的,就可以当1个2UF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