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怎么可以看出来电缆的质量好坏?

楼主(2013-08-07):
求解:怎么可以看出来电缆的质量好坏?电缆和大家息息相关的,怎么可以检测电缆的质量呢?

网友A:
用火烧,用钳子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火烧,用钳子掰。

 哦!还有这样的办法!

网友B:
一般用回收材料做成的电缆,铜芯线的外皮用尖嘴钳一捏就会破,好电缆就不会。

网友C:
先看绝缘材料,光亮平滑,厚度等指标要符合标准,在看截面是否足,一般误差在2%一下;最好看铜线的材质,肉眼仅仅看是否发黑,有无锈渍、氧化情况,材质要金相分析的。一般单位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