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电动机在缺项的情况下居然运行了半年多,不可思议......

楼主(2013-08-07):
三项电动机在缺项的情况下居然运行了半年多,不可思议.我们的一台小型120W的三项电动机在缺项的情况下居然运行了半年多没有损坏,真是不可思议。直到前几天检修时才发现缺项运行,居然没有烧坏,真是庆幸啊!

网友A:
原因只有一个,负载特别轻!

否则肯定烧了

网友B:
三相电机缺相也能启动转起来,是半年没停机还是刚刚缺相?

网友C:
不可能,半年中除非每次只开机半分钟。每一个月才开一次机。

我倒见过缺相运行半小时没烧的电机,电机烫得发黑,塑料扔上去就冒火。这个电机是老式车床上的,苏联六十年进口的。

网友D:
遇到过安川的伺服电机缺相正常运行几个月的呢,机器罩壳一直带电,一查竟然电机有一相被接成了地线,而驱动器的那一相被接到了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半年中除非每次只开机半分钟。每一个月才开一次机...

 怎么就不可能了呢 我们公司也有个电机也是缺相运行好长时间 就是带的负载比较小而已,到现在都没坏过

网友F:
小型电机因为启动力矩要求小,缺相一般都可以启动运行,但是如果负载较高就无能为力了!

同时缺相会导致运转方向不定,你这个电机只能说刚好运行条件特殊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