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调修步骤和方法

楼主(2013-08-07):
1.直流电流部分:动圈安装应该端正,活动气隙中应无铁磁物质。若分流电阻有烧坏的,应按线路图上的标值进行更换。若表头灵敏度高,可进行退磁,也可更换游丝,或重新绕制线圈。清洁转移开关活动触点,脱焊或虚焊的重新焊接。

2.直流电压部分:直流电压回路的调修,要在电流回路调整好后才能进行。调修时从小量限到大量限逐渐进行。与直流电流有关的公共电阻不能再调。

3.交流电压部分:交流电压调修主要在整流元件上,如整流元件击穿、破坏、反向电阻降低等。更换时,选择接近原来特性的管子。同样,凡是与直流电流、直流电压有关的不能重调。

4.电阻部分:电池不足则更换。接触点有修饰就清洁,必要时用细砂纸轻轻打磨,并薄薄地加凡士林。电磁夹子应有足够的弹性。调整时从R*1档开始到最大挡,凡与电流、电压回路有关的电阻不允许再调。

网友A:
坏的到不少,但没有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