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警报停止问题

楼主(2013-08-07):
请教大神,松下伺服电机,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警报,是否能马上就把伺服电机停下来?

网友A:
  一般伺服出现警报就会停机,这也是自己的保护

楼主:
如果人为的警报(如控制器发生警报),那么伺服电机在告诉运转下能否马上变为0,停下来??

楼主:
在高速运转下!!

网友B:
立即停止,不停下来还报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