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注释乱码 win7

楼主(2013-08-07):
plc注释乱码,小弟用的是win7系统(不想换系统)

,怎样解决乱码问题,求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您使用的系统是旗舰版,那么可以通过下载语言包来更改系统内码,从而可以显示。

网友B:
  是不是 WIN7 系统不兼容呀,试试换到 XP 系统的电脑看看显示正常不?

网友C(2013-09-18):
地区语言设置不对,控制面板 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