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松下伺服电机 的问题请高手回答

楼主(2013-08-07):
马达型号:MHMD042P1U   400W

驱动器型号:MBDDT2210 400W   都接好好后 为什么 电机转的时候很慢 ,转的时候电机很快就发热,(在没有外部驱动其它的机构的情况), 在没接电的情况下 那手拧电机轴是不转的 ,这种情况有遇到的没  我之前用100W的 马达 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A:
没接电拧轴都不转,这算正常么。。

网友B:
电机有问题吧  没有上电不转?

网友C:
电机转的慢是不是电子齿轮比没设置好呀?没接电的话把伺服电机的电源线也拆下来,看看能不能转的动。

网友D:
你用的是利器系列的,电子比PR0.08,电机发热是你惯量比设置错误, 断电后,你等驱动器LED灯灭了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可能是你驱动器控制参数是错误的,你找一个2207的驱动,把原装参数导入到这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E(2013-10-17):
应该是带刹车的电机吧,需要接通24V刹车才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