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改变控制方式

楼主(2013-08-07):
报警F0453我把控制方士P1300=20改为P1300=0后,电机出现了强烈的跳闸,为什么求指导

网友A:
电机堵转?你这是带什么负载呢,负载太大应该还带减速器吧,按理说应用高转矩性能场合P1300=20最适合的。是不是应该让机械的拆下负载看有木有堵或者是电机轴承等机械原因。最后再确认变频器

网友B:
 空载试试看,还有 最好检查一下现场负载

网友C:
按你的意思是,应该是负载转矩超了。假如负载转矩真没超,那悲剧了,电流检测系统出问题了,而这个机子的电流检测是很难更换的(直流电容、逆变等都在一块多层电路板上的),要换除掉整流以外的那块功率单元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