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面两个熔断器

楼主(2013-08-08):
图中,FU1和FU2值一般选择多大呢???

注:电源为380V。。

网友A:
FU1 不用裝

FU2 後面沒有負載 1A足矣

楼主:
电流1A不够吧???

电流决定于负载啊。没负载的话电阻应该很小,那电流应该也比较大才对啊。

请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1 不用裝FU2 後面沒有負載 1A足矣

另外,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啊。那里不装熔断器不安全吧

网友B:
电机的功率多大啊?这是取决与FU1大小的主要因素。另外FU2负载只有接触器线圈,1A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功率多大啊?这是取决与FU1大小的主要因素。另外...

你好,电机功率是10KW。。。

请问1A具体是怎么个计算过程呢?

网友C:
FU1:根据电机功率*2,在稍微大点;比如电机20KW,电机电流基本是40A左右;你可以选50A保险丝的;一般FU1可以不要的,其实接触器就有这样的功能;

FU2:1A就够了;负载很小得,就一个接触器;

网友D:
1,你这个是电工书上的图片,现场一般在电机前装有空气开关或是断路器就行,FU1 的容量一般为电机额定功率*2

2,FU2:2-5A就够了;负载是控制电路,也就一般接触器的线路

网友E:
现在很少看到电机主回路中装熔断器的了。九十年代比较常见。

网友F:
1、单台直接起动电动机 熔体额定电流=(1.5~2.5)×电动机额定电流。 2、FU2取接触器线圈的额定电流的1.2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现在很少看到电机主回路中装熔断器的了。九十年代比较常见。

现在的断路器保护功能已经比熔断器还要好,因此加装熔断器完全是脱裤子狗屁,控制回路一个接触器就用2A的熔断器

网友H:
一般情况下FU1取电机功率KW数的4被也就是额定电流两倍。如果负载惯量比较大取额定电流2.5倍,控制电路FU2选择首先考虑的是控制线路取的是多少平方电线,一般都在1平方以上,那么10A以下包括10A接触器选择2A就可以了但时常会熔断。一般普通选择用4A,因为在供电电压低于360V或高于400V时还在供电电压正常范围内,4A熔丝在线路正常时不容易熔断,保证低、高电压时正常工作。超过40A接触器用6A。75A以上用10A。在线路出现短路时也能保证线路绝缘层不被剥皮!就是FU2用断路器替代同样照上述熔丝额定电流阈值替代。

网友:
FU1不需要,如果安装了好烧电机。

网友I:
FU1根据电机额定电流的1.5--2倍选择。图中FU2选择1A或2A即可。

网友J:
FU1有时候适得其反  尽量不要装

至于FU2  一般也不装  而是安装一个5A的小型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K:
FU1换成断路器。其他都说了

网友L:
电动机线路中应尽可能不用熔断器而用断路器,熔断器万一只有一相熔断,电机就会缺相运行而烧坏,断路器是三相同时断开的,就避免了这个问题。控制电路也应用2极断路器,例如万一在1、2、3处对地短路,虽然上面的FU2会熔断,但接触器KM不一定释放,因为KM线圈上还有220V电压,这将造成按停止按钮无效的后果。现在微型断路器很便宜,不值得用熔断器,更换熔芯又麻烦。微型断路器应采用D型的,10KW电机用D25或D32,控制电路用C3或C6。

网友M:
FU1应该改成断路器,30A左右就可以了,你如果装上熔断器(FU1),修理不方便吧?要带电换吗?FU2  在1A-----2A就可以了。不论怎么设计,多注意现场环境和便于修理。

网友N:
引用 网友I:
FU1根据电机额定电流的1.5--2倍选择。图中FU2...

网友O:
FU2作用有二个:1是短路保护(断路器也有此功能),2是在检修中有一个明显的断路点。有时断路器看上去在断开位置,实际上触点烧住了。另外如果在检修电动机时,万一有人把断路器推上去就危险了。我认为从安全角度上讲还是装一个较好。

网友P:
赞同13楼的观点!!!

网友Q:
二次线的保护只要线路在短路时不至于烧毁电线就可以了,二次线一般为1²毫米,熔断器2-5A皆可

网友R:
引用 楼主:
电流1A不够吧??? 电流决定于负载啊。没负载的话电阻...

 后面 的负载功率很小..所以电流不会很大..这样解释明白了么?ps负载越少电阻越大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I: FU1根据电...

网友T:
FU1不装,如果装了FU1,若电流过大导致其中的一个烧坏,那么电机就断相运行,可能会烧坏电机,FU2可以装一个2-4A的就够了。

网友U(2013-09-07):
FU1装40-50A的熔断器,FU2装2A的保险

网友V:
FU1不需要,FU2一般4A以下就可以,断路器有漏电、过载保护能力

网友W: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功率多大啊?这是取决与FU1大小的主要因素。另外...

 我感觉此答案最合理

网友X:
FU2是根据控制回路继电器多少来定的,一般2~6A

网友Y:
FU1不需要,FU2一般设计上选6A。

网友Z(2013-10-10):
这个要看电机的功率了FU1

网友AA:
    现在的电柜都用选用合适的空气断路器,F2用个1-2A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