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怎么编写题目要求程序?

楼主(2013-08-08):
有三个点,假设软元件为,M1, M2, M3,还有一个寄存器D1,现在要求:M1-M3当中任意一个接通,D1为1,任意2个接通D1为2,任意3个接通D1为3,全部断开,D1为0。
 这个程序要怎么?急!

网友A:
用 SUM指令   我也是新手   我试了试   应该是对的   如果回答错了  抱歉啊

楼主:
SUM。。。指令。。。。对于学了2个月三菱PLC的我来说,,,,不知何物...

还有追问下。三菱PLC中ADD指令只能  2个数据相加吗,,,有没有3个以上数据相加的指令

网友B:
如果不怕麻烦的话,可以直接用位元件的状态做判断,然后MOV数值到D1就行。

网友C:
不能用移位指令吗,检测三个,如果都没接通则赋0,一个赋1,以此类推

网友D:
支持楼上最直接的写法。

用位元件状态做条件,用MOV赋值。

还有其他更简洁的写法么?

网友E:
用SUM

-----[SUM K1M0 D1]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SUM-----[SUM K1M0 D1]

针对楼主的题目这个最简洁!但要确保M0常OFF!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SUM----...

SUM K1M0 D1  好像一条指令就好了。。将M0-M3的1状态发送到D1中吧。。我用刚才用了十几条指令 写M的开关状态  MOV到三个寄存器当中,然后再将三个寄存器相加,,, 最好也得到了同样结果。。。不过还是SUM K1M0 D1 简单,,,长见识了 谢谢大家!

网友G:
直接使用比较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使用比较指令:                  ...

呵呵,好对方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直接使用比较指令:                  ...

网友I:
新人,又学习了,顺便也模拟了一下。

网友J:
你好!学习PLC没多久的初学者,呵呵!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用一般指令怎么实现您所说的上述的问题?那用SUM又怎么实现呢?

如果可以的话,麻烦把两种梯形图发过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K:
用加法指令或传送指令都行。

网友L:
嗯,作为练习,用加法指令应当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