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欧姆龙NS触摸屏相关问题

楼主(2013-08-08):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欧姆龙NS触摸屏有些触摸屏用手触摸能够显示不同的内容,有些用手触摸无反应,只有显示功能,这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的呢??

另外触摸屏的一层一层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就是说我按了一个触摸屏的一个图片,它能够进入到里面另一层的图片,甚至第三层的图片,这是怎么实现的呢?谢谢~!

网友A:
触摸屏 都有这些功能 ,画面中的不同控件  实现不同功能, 例如, 按钮 , 文本,图片,动画等等;

楼主:
能够再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有些触摸屏用手触摸能够显示不同的内容,有些用手触摸无反应,只有显示功能,这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有懂的的朋友吧,请各位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