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流量累计计算方法

楼主(2013-08-08):
大家好。近来公司的污水控制程序不能用了,从新做了一套程序,是S7-200,为什么流量累计就是不准呢,流量输出为4-20ma 算出来和流量计上的数据一样,累计计算的思路是,1,现在主程序里面建立一个100MS的中断程序。然后把每小时的流量除以36000转换成每0.1秒的流量值,然后在把这个值放在100MS的中断程序里面累加,为什么累加起来的值很大,请问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你的0.1秒中断程序是怎样采样的,不能在0.1秒内连续采集AIW0数据,只能采集一次 AIW0数据,这样采集的 AIW0数据值对应0.1秒的标称流量值进行转算,其计算值才是对应该0.1秒的瞬时流量,将此值进行累加,其和既是对应时刻的累计流量值。

  提供你计算瞬时流量的转换公式,供参考:

   式中q20w为标称0.1秒瞬时流量值,它对应流量计输出的20ma,EM235模块对应输出32000. AIW0 为采集的瞬时流量转换的数值量,qx 为计算后的瞬时流量值。

网友B:
為何不用通信直接抓流量計的值 ?

网友C:
1、流量计带有通信口的话,直接通信采集相关数据;

2、把实时流量处理成流量体积/秒或者流量体积/0.1秒,然后用该时钟上升沿累加

网友D:
中断一次时只累加1次。用边沿指令。

网友E:
1.不能在0.1秒内连续采集AIW0数据,只能采集一次 AIW0数据。

2.误差肯定存在!

网友F:
好高深。。。。听不懂,。。。学习中,。。。

网友G:
需要回复才能看你的程序吗

网友H:
用4-20ma的瞬时流量来计算累计流量的误差肯定是相当大的   最好用脉冲输出或者上通讯。我以前公司是做流量计的,流量计的内部计算都是数脉冲的所以带个脉冲输出不是难事。设置个脉冲当量就很准确了。

网友I:
看你是不是下面的原因?

你看红线以下的面积和曲线以下的面积是不是一样?

如果存在这样的偏差,就是误差。不过性质要是不同的话,那就是错误。

看你说累计数很大……是不是程序根本性的弄错了啊?

网友J:
用高速计数算流量不复杂

模拟量的比较麻烦的

网友K:
估计楼主是不是忘记用上跳沿了?

网友I:
楼上这个不可能。他是用中断的。只能执行一次。

是不?

网友I:
问问楼主现在情况怎么了?

网友:
开始累积时先将流速的平均值清零,然后每个plc周期都计算流速的平均值,然后在100ms中断时,使用平均值计算流量,然后将平均值清0

网友L(2017-01-12):
直接把程序贴出来,一看就清楚了,

没程序没有真相啊

网友M(2018-07-03):
好的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