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调节阀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08-08):
        电动调节阀的工作原理:压力控制的叫电动调节阀,电动球阀啊,电动蝶阀,智能调节阀。其实都是电动阀 扭距电动阀大调节形式上。电动阀可以粗略控制开度,实现原理就是在电机转动过程中停止。

        结构:由电动执行机构和调节阀连接组合后经过调试安装构成电动调节阀。

        工作电源:AC22V  380V 等电压等级。

        通过接收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信号(如:4-20mA)来驱动阀门改变阀芯和阀座之间的截面积大小控制管道介质的流量、温度、压力等工艺参数,实现自动化调节功能。

        流量特性介绍:电动调节阀的流量特性,是在阀两端压差保持恒定的条件下,介质流经电动调节阀的相对流量与他的开度之间关系。主要有:线性特性,等百分比特性及抛物线特性三种。

        应用领域:电力、化工、冶金、环保、水处理、轻工、建材等工业自动化系统领域。

        安装:电动调节阀最适宜安装为工作活塞上端在水平管线下部,温度传感器可安装在任何位置,整个长度必须浸入到被控介质中。

        电动调节阀一般包括驱动器,接受驱动器信号(0-10V 或4-20MA)来控制阀门进行调节。也可根据控制需要,组成智能化网络控制系统,优化控制实现远程监控。

        电动调节阀不需外加能源,通过调节设定点调节温度,当温度提高,阀门随温度的变化成比例的关闭。电动调节阀包括一个控制阀和一个温控器(包含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设定点调节器、一个毛细管和一个工作活塞),电动执行器 依靠选择不同的温度状态应用。温度调节阀根据液体膨胀原理操作,如果在传感器上的温度升高,将使得液体填充物同时加热并膨胀,在工作活塞的作用下阀门关闭,此时将冷却介质。通过设定点键可以一步步调整,电动二通阀可以在标尺上读出。所有的温控器都配有一个超温安全保护设备。

网友A:
附件是什么内容啊?楼主应该给介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