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实现三速编变级调速

楼主(2013-08-08):
控制过程要求启动后自动实现从低速到中速到高速,手动停车,其中间间隔时间都为T秒。要求如下;PLC电气原理接线图,PLC梯形图和指令表

网友A:
我是测试数据

网友B:
你好,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你的要求并不是很明确的哦!比如:变频器牌子你定了吗,多大功率的,这样才能确定变频器,不同厂家的变频器接线是差不多,但端子编号不同是有差别的,同样PLC也是,时间T你是怎么样给的,是预先定好还是另外设定的,怎么设定的,这是编写与调试程序前必须确定的

网友C(2013-09-11):
这个还用的到PLC吗?很多通用变频器都带这个功能,最起码70系列变频器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