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热油流量计-靶式导热油流量计

楼主(2013-08-08):
VNSBL系列靶式导热油流量计主要运用在导热油的测量上,导热油具有较低的黏度和很好的高温流动性,我厂研发的VNSBL导热油流量计主要运用在导热油及高温粘稠液体的测量上, VNSBL导热油流量计采用新型力感应式传感器,耐脏污、耐高温、耐腐蚀,灵敏度高,免维护,计量准确,压损小,适用大型管道、异型管道、低压、负压管道,插入式结构,安装简单。
【靶式导热油流量计】
口 径:DN15~DN3000mm(更大按用户要求协商提供)
公称压力:0~55MPa
工况温度:-200℃~500℃(更高按用户要求协商提供)
精 度:±0.2~±1.5%FS
量 程比: 1:10
壳 体:碳钢;不锈钢(或按用户要求协商提供)
供电方式:内置3.6VDC锂电池(两年换一次,不带信号输出);外供24VDC(带信号输出)
输出信号:4~20mA二线制;脉冲0~1000HZ;RS232/RS485(或按用户要求协商提供);哈特通讯协议
防护等级:IP65;IP67
防爆标志:本安型ExiallCT4;隔爆型ExdllCT4
表头显示:累积流量;瞬时流量;工况温度;工况压力(温压补偿式才有);棒状满量程百分比;故障自检
连接法兰:国标(GB/T)系列;化工(HG)系列;机械(JB/T)系列;亦可按客户要求协商制作

导热油流量计工作原理
  当介质在测量管中流动时,因其自身的动能与靶板产生压差,而产生对靶板的作用力,使靶板产生微量的位移,其作用力的大小与介质流速的平方成正比,其数学公式:
   F = Cd·A·ρ·V2/2
   F:靶板所受的作用力
   Cd:流体阻力系数
   A:靶板对测量管轴向投影面积
   ρ:工况下介质密度
   V:介质在测量管中的特征流速

网友A:
靶式流量计现场使用中最常见的故障现象是零点漂移较大,而且这种漂移很不确定,时大时小甚至差别在量程的30%以上。

再者使用中靶式流量计常见故障现象是主杠杆耐冲击力较差,很多情况出现主杠杆弯曲现象,还有就是靶片通过固定螺母与主杠杆连接,在使用中很多情况出现螺丝脱落靶片冲走的现象,特别在介质流动中有漩涡紊流情况下。

靶式流量计的核心器件是拉力式力传感器,这种传感器的使用寿命还是比较小,基本上2、3年不到就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