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8-08):
我们厂的调节阀是气动  ABB定位器  我想问问气动调节阀是什么原理呢  ??网上搜了下看不懂,谁帮我详细的解释一下啊    为什么中控输个值现场就是多少等等???

网友A:
中控输出的是电信号,一般4-20mA的电流信号比较多,也有0-10v的电压信号,然后阀门定位器接收到电流或电压信号就按照这个范围的一个电流或电压值,转换到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就是阀门开度,比如4mA对应阀门为关闭,20mA对应阀门全部关闭,那么4-20mA之间的电流就对应阀门从开到关闭之间的某个状态,这是预先确定的,所以当定位器接收到中控某个电流或电压值就控制输出驱动电机旋转打开阀门到相应的开度,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B:
先谈谈我们说的普通阀门,您日常用到的比如自来水的阀门,那叫手动球阀,一般省略手动二字,如果把这个自来水的开停不用人来操作那就变成自动的阀门了,自动的球阀需要能量来开关,如果是压缩空气做动力就叫气动球阀,如果用电作动力就叫电动球阀,如果用液压油等做动力就叫液动球阀。

同理工艺现场用到的闸阀等的开关需要人来转动手轮实现,这样的阀门的调节在自动控制中变成了调节阀,如果用压缩仪表风就叫气动调节阀。

因为叫调节阀就是能够调节阀门开度的自动阀,这个与水龙头的球阀有点区别,水龙头的阀门我们一般要开就是全开,要关就是全关,虽然也能够半开但不常用,这样的阀门叫切断阀就是开关两种状态,不起到调节水龙头水量的作用,如果调节自来水的流量就叫调节阀。我们通过开关阀门的力气来控制阀门的开度,同理气动调节阀就是用能够控制的压缩仪表风压大小来控制阀门的开度。

网友B:
如果手动阀门我们可以人为的控制开启多少圈手轮来实现阀门的调节开度控制,同理自动的气动调节阀通过压缩仪表风的压力大小来实现阀门的开度,人的大脑控制着人转动手轮多少圈,同理自动的阀门需要一个控制系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控制器,这个控制器输出一个电流大小可变的信号来控制阀门的开度。

人的大脑用神经来控制手臂的肌肉把人体的能量变成力气来开启阀门,自动的控制系统的电流信号通过阀门定位器来实现压缩仪表风的压力调节来控制阀门的开度。

定位器的作用就是把控制室的电流信号变成仪表风信号,是一个电变气的设备,为了提高这个电变气信号的准确度试用了反馈杆来实现负反馈就如同人的眼睛看到了阀门开启了多少圈把其反馈到大脑一样,阀门定位器的反馈杆把调节阀的阀杆向下走了多少反馈到定位器,使其做出决定调节阀是否管道要求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