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3-08-08):
   公司最近买了一台红外测温传感器,要装到设备上去。。。输出是4-20MA,测温范围是400-2000度,

我想问大家,当测量温度低于400度时,它的输出电流是不是都为0 ,当等于400度是不是突然升到4MA,

现在 老板要我,再加一个热电偶,当0-400度时用它检测,400-2000时用红外检测。。。由FX2N控制。。。烦死了这个程序。。。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按照常规应该是这样的:

  4MA---------400度

20MA--------2000度

是这样的对应关系的,温度400以下,输出电流应该还是4MA;

                                        温度2000以上,输出电流应该还是20MA;

温度变化,电流也随着变化,之间应该是线性的变化关系;

楼主:
擦,那不岂是我一开机就是显示400度。。。。。

楼主:
如果我设定  300度  那不是温度一直升不上来。。。。

网友B:
哈哈,是的,最少就是400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擦,那不岂是我一开机就是显示400度。。。。。

 因为你的选型,决定了是这样的;说明你正常使用时候温度在400以上的;

否则可以选择:4-20MA对应0-20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擦,那不岂是我一开机就...

问题是。。红外测温传感器,现在根本没有0度开始的,,,至少也要200多度开始

网友C:
根据你的测量范围,再买一个热电偶,如果PLC是两路模拟输入的,可以在内部自动转换,如果是一路,可用转换开关外部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