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我们的锅炉测量温度用到热电偶为什么经常的损坏啊?

楼主(2013-08-08):
请问各位大师:我们的锅炉测量温度用到热电偶为什么经常的损坏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常的损坏?求各位帮帮忙!!

网友A:
一般是K型的,不容易坏的啊!

网友B:
请说明热电偶的使用环境,是何种损坏。

网友C:
什么就坏了,说明白啊?断线?腐蚀?误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就坏了,说明白啊?断线?腐蚀?误差大?......

用过一段时间就是 误差大了啊!

网友D:
质量不好 我这里基本检修一次就得换几根 我们平均一个月检修一次

网友E:
一个螺丝都有好坏之分,你们买的热电偶是次品

楼主(2013-09-14):
引用 网友E:
一个螺丝都有好坏之分,你们买的热电偶是次品

 这个有可能。

网友F:
提问问题要说的详细点具体点,什么环境,怎么坏了,每次坏的程度是怎样的,用多长时间,各参数是否正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