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请教!

楼主(2013-08-08):
刚接触触摸屏,请教一下,触摸屏里面的字灯和位灯有什么区别?字按钮和命令按钮有什么区别?多功能和标签是什么含义?

网友A:
其实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位和字之间的关系;

比如你指示灯选位的,那么指示灯的地址一定是位;

网友B:
指示灯如果是位的,就是两种状态:开和关

指示灯如果是字的,可以有多种状态,比如多种颜色,或者多种图形

楼主:
谢谢!字按钮和命令按钮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