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空调过滤的水

楼主(2013-08-08):
    请哥位友人   告诉我 家庭里的空调  过滤的水  是有毒吗? 可以食用吗 ? 我用试纸  检查是 黄色的   不是中性的    又在化验室  工作的吗?   请把空调的水的成分   告诉我们  谢谢   是我们能充分利用   再谢谢。

网友A:
空调里流出来的水是室内空气中的水份。空调将室内的风吸入空调内部,经过蒸发器使得空气温度迅速降温,降温导致空气中的水分结露,这和中学物理中提到的天气结露现象是完全相同的。降温后的冷气从冷风口送出,结露的水珠则汇集后通过管道排出室外,所以说空调水是没有毒的。 此外,氟利昂也是无毒的。(参考一下)

网友B:
学习型的人的的人的的

网友C:
理论上这个应该是纯净水,但实际上大气中有灰尘、细菌等,这种水可以做常规用途,一般不会比自来水脏

网友D:
很有想法,一般空调出来的水都是白白流走了,要是能都利用起来还是很可观的

网友E:
用这水冲厕所、擦地板没问题,

网友F:
这水浇花也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很有想法,一般空调出来的水都是白白流走了,要是能都利用...

网友H:
这想法不错,如果可以循环利用,未来的能源,哈哈哈

网友H:
这想法不错,如果可以循环利用,未来的利用的能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里流出来的水是室内空气中的水份。空调将室内的风吸入...

太感谢你了   回答的我满意  哈哈哈哈  你有才   有人能进一步在化验  水里含的成分   更好了  可食用能达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