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钉枪铆接工艺简单介绍

楼主(2013-08-08):
1、铆缝工艺性

(1)气动铆钉枪铆接的铆缝间距系列一般为:12.5,15,17.5,20,25,30,35,40,50,60mm。

(2)铆钉在构件连接处的排列形式,应以连接件的强度为基础确定。普通部位用单排铆钉;重要承力部位可用双排或多排铆钉连接时,其排列形式可设计成平行式排列或交错式排列。

(3)当铆钉排列形式设计为单排或双排平行排列时,应使用其钉距S不小于3倍铆钉杆直径。铆钉交错排列时,应使其对角钉距C不小于3.5倍铆钉杆直径。为使连接件互相连接的严紧,应使最大钉距不大于8倍铆钉杆直径,一般应使铆钉排距A不小于3倍铆钉杆直径;

(4)对于金属结构件,其铆钉的最小边距c不小于铆钉直径d的2倍,否则可导致沿零件的边缘形成裂纹和材料的凸起,并使强度降低。对于复合材料的结构件,铆钉最小边距应不小于铆钉直径3倍;

(5)下陷和圆角处的铆钉4yes_lgq,铆钉孔轴线到下陷或圆角区的距离a应不小于铆钉头或镦头直径的一半;

(6)同一个铆钉零件上,应尽可能减少铆钉的规格品种数,统一铆钉间距,变厚度的铆接夹层应按区域统一铆钉规格,统一铆缝能提高钻铆设备的效率,减少铆接设备种类,减少工艺装备数量,缩短铆接操作的调整工作和辅助工作时间,避免铆接设备频繁停车和更换工艺装备。

2、铆钉的选择

(1)铆钉规格应符合铆钉标准,常用的铆钉有半圆头铆钉、平锥头铆钉、沉头铆钉等;

(2)铆接结构夹层中有轻合金材料时,推荐使用铝合金铆钉;夹层中有钛合金、不锈钢和耐热钢材料时,推荐使用钢铆钉;夹层中有玻璃胶布板、碳纤维、塑料等非金属材料时,推荐使用半空心铆钉;

(3)结构开敞处和骨架上的铆接应尽量选用平头铆钉,以便采用压铆法;

(4)无论在结构的什么位置,只要允许采用凸头(半圆头、平锥头)铆钉的,就应选用凸头铆钉而不选用沉头铆钉。气动铆钉枪铝合金铆钉不允许与碳纤维复合材料直接接触,必须有油漆等绝缘材料层隔离。

作者:重展(上海)实业   发表时间:2013-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