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变频器 谐波对 控制系统和仪表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3-08-08):
许多消费者在使用变频器过程中都曾发现过一个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其主要原因是变频器运行产生的谐波,会使离变频器较近的控制系统或仪表出现了干扰问题。比如仪表产生了较大的测量误差、仪表无法正常工作、控制系统出现误动作等等。
    变频器谐波干扰仪表或控制系统的原理是:变频器产生功率较大的谐波的途径与一般电磁干扰途径是一致的,即通过电路耦合、电磁辐射、感应耦合产生干扰电压或电流。而影响仪表及控制系统的主要干扰源有:现场的强电磁场,供电电源的波动。那么究竟要如何准确的判断控制系统的动作误差以及仪表的无法正常工作是由变频器产生的干扰?变频器的谐波就是影响其工作的罪魁祸手呢?
     其实正实是否是变频器的谐波所引起的干扰比判断其它的干扰要容易很多,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出现干扰时把变频器停了,如果仪表及系统立刻恢复正常,可以肯定干扰是由变频器引起的。那么当我们取证以后,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解决这类干扰问题呢?
    对于电源的扰动只需选择多重屏蔽的隔离变压器,并选择和处理好仪表供电电源的滤波、稳压就可以了。但强电磁场的干扰处理起来就复杂多了,其对仪表的影响较大,而且较难解决。因为这类干扰由于电磁感应而在仪表或系统的回路中产生感应电压,从而影响仪表及控制系统的正常工作或程序的正常运行。在现场可采取以下措施来克服变频器产生的干扰:
1.在仪表回路中增加滤波电路,将干扰信号阻断或旁路掉
2.仪表具有数字滤波功能时,可设定一定的时间常数来抑制干扰。
3.信号电缆采用屏蔽电缆,并将屏蔽层单点接地。
4.在变送器的输出信号端子上并联4.7微法/100V的电容或在输出信号线对地并接电容。
5信号线负端一定要接地。
6.采用信号隔离器。

网友A:
采用信号隔离器是最简单、最常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