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5.5KW的电机吗?

楼主(2013-08-08):
一个电机的铭牌数据看不见了,带的负载是水泵,用变频器启动。刚开始的时候电流在50HZ运行的时候只有9A多一点,所以初步估算是5.5KW的电机。运行两个月后,变频器出现过流保护。接到热继接触器的普通电动机回路上可以启动,但测出的电流达到了19A还多。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电机是业主找人去修理的,修电机的说电机是18.5KW,后来我测出电流只有9A多一点。再找修电机的,修电机的说自己也不清楚。但至少也得有11KW.还退回给业主300元(一个KW是40元的修理费)。变频器是博世力士乐的P5系列,风机水泵型7.5KW的。因为刚开始观察现场的时候看潜水泵自带电缆才是4平方,估计最大也就是7.5KW,所以就选了此功率的变频器。现在出现问题,业主坚持说变频器小了。但以我的经验来看,一个电机运行电流从9A多一点一下子到19A多一点,肯定是电机本身的问题。不是水泵叶轮卡住了,就是轴承什么的坏了,导致电机负载突然增大,变频器产生过流保护。但主业的“工程师”说这电机就是11KW的。请问各位工程师们觉得还有其他原因吗?水泵在9安电流运行的时候出水量正常。

因为我这是一用一备的水泵,有一台没修过,现在情况是没修过的这台也出现了过流的保护。同样地也是接近20A的运行电流。如果做大了功率那么刚开始运行的电流不可能是9安多一点的吧?现在的问题是这电机有没可能是11KW的?11KW的电机用7.5KW的变频器带可以起动吗?可以运行两个月这么长时间吗?

网友A:
这个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判断;

看看下面这个如何:

根据电机的“空载”运行电流,大概判断电机的功率。然后找一台功率相近(或相同),并且有铭牌的同型号电机(最好是同品牌),采用空载、工频运行做对比!
 三相交流电动机空载电流占额定电流的百分比如下:
 参考资料http://hi.baidu.com/cad_answer/blog/item/395aae23a4363bad4623e8b0.html
 极数   0.5千瓦以下    2千瓦以下    10千瓦以下    50千瓦以下    100千瓦以下
  2      47--70%      40--50%      30--40%      23--30%      15--25%
  4      60--75%      45--55%      35--45%      25--35%      20--30%
  6      65--80%      50--60%      40--60%      30--40%      22--33%
  8      70--85%      50--65%      40--65%      35--45%      25--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判断;看看下面这个如何:根据电机...

 电机不是空载运行,是带了负载,水泵也在正常出水,其时电流只有9安多一点。两个多月后的现在电机测出的电流竟然到了19安有多。接近11KW的电机了。请问一下电机有可能是11KW的吗?修电机的有可能不知电机的功率与极数的吗?

网友B:
这个修电动机的,应该可以根据拆开的电动机的极距、线径、槽数判断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修电动机的,应该可以根据拆开的电动机的极距、线径、...

 厉害。。。。。走走哥,懂的真不少。。。

楼主:
问题是修电机的刚开始说是18.5KW的,后来在我的交涉下改口说11KW的,还说自己不清楚,但最少也得是11KW的。业主公司的电机都是在他那里维修的,业主比较相信他们的说法。但我一点也不相信,修电机的如果连这个都看不懂,那就不用修了。

网友D:
有两个问题:

        1.你说的电流是变频器本身显示的电流还是你用钳型表测得?若是变频器本身显示的,有可能是11KW的, 如果是用钳型表测得,那么如果负载不是很小,那也可能是11KW的

        2.建议你测下变频器输出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过可能,最好空电机运行下,根据1楼的数据也可以判断电机的功率

网友E:
你可以把变频器上的产品编码发给我们,029-86555213,我们查查变频器实际功率。

网友F:
常用电机轴径对照表 y系列  4极

机座号   功率kw         轴径 mm

 80       0.55             19

80        0.75              19

90        1.1                24

90        1.5                24

100       2.2               28

100       3                  28

112       4                   28

132      5.5                 38

132      7.5                 38

160       11                42

160       15                42

180       18.5             48

180        22               48

200        30               55

225         37              60

225         45              60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有两个问题:         1.你说的电流是变频器本...

专门讨论变频器技术及疑难问题 的 。欢迎各位加入,群号333616171

网友G(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

网友H(2020-08-10):
7.5KW的水泵一般配7.5KW或更大一点的电机

网友I(2023-12-11):
潜水泵比普通电机电流要大  9A  一般是4KW潜水泵

网友J:
1、变频器7.5KW带11KW电机带负载运行应该不可行,具体没试过

2、电流测量时有没有和变频器显示的输出电流进行比对,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