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KW加热炉电缆选用

楼主(2013-08-08):
132KW的加热炉,星型接法,电缆应该选多少平方的?选择什么类型的电缆?

网友A:
铜95、铝120.

楼主:
谢谢李工!如果距离只有4米左右,可以使用铜70mm2的线缆吗?

网友A:
电缆温度可能要高,不可靠啊!如果是单根电线,散热条件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