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与智能仪表通讯

楼主(2013-08-08):
各位前辈:

       图片是智能仪表通讯协议:

想请有过经验的前辈编几句程序,PLC是三菱FX2N的,现有有485通讯口,想要实现PLC读取仪表实时温度,只需要读取,不需要发送,因为我在触摸屏上设定温度,求各位前辈援助,这几天被它烦死了,以前没做过智能仪表通讯,都是用的模拟量输入。。。

网友A:
先把通讯协议用附件上传,这个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B:
看图片上介绍很详细的啊。

楼主:
。。。我吧扫描图片 传上去了

我看不懂是什么通讯协议,但是正本说明书只有这2页是介绍通讯的

楼主:
坐等佳音!坐等佳音!

网友C:
使用PLC软件的RS指令;通过发送报文的方式;很方便的实现的;不知道的话;可以来信:zhanggp@nandaauto.com

网友D:
三菱的就RS指令,不会难的。

网友E:
可参考

基于ModbusRTU协议的温度采集模块与西门子PLC S7-200的连接

http://www.yotons.com/solution4.html

网友E:
要搞标准协议的可直接接入触摸屏,还去自己编程序那么麻烦,这种仪表用起来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