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求助

楼主(2013-08-08):
今天本人做实验的时候,在S7-200带电的情况下从一个plc上拔下RS485线,插到另一个PLC时,看见火花了,此PLC电源灯灭了,之后就不再亮起,是怎么回事?是不是PLC烧坏了?

网友A:
是不是S7-200的接地没做好导致电源电路窜到通讯口上,建议楼主检测一下通讯口的电压 是不是5V

网友B:
上电灯不亮,可以确定PLC烧了。我前几天也烧了一个。

网友C:
RS485是可以带电接线;和取出;没有问题啊;其为差分信号;

只能说可能是其他原因吧;

以前接485信号是都这样也没有坏过东西啊

接反也无所谓啊!!!

网友D:
一般不共地容易烧串口,碰到过几次,都是把编程线烧坏了

网友E:
肯定烧了,有可能5V电路短路导致烧毁

网友F:
西门子200编程口是不带隔离的;建议不要带电拔插编程电缆;

据说USB编程电缆是可以的;

为了安全保险起见,还是不要带电拔插的。

网友G:
西门子200的通讯口官方从来就没有说过可以带电插拔,相反一直是要求断电后插拔。

网友H: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请在通电情况下先关闭电源后再拔插通讯接口。

网友I:
脆弱的200接口,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悲催。

网友J:
看来都是有钱人,操作都是神地手。

网友K:
都能看见火花了

够厉害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西门子200的通讯口官方从来就没有说过可以带电插拔,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