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PLC触摸屏求教

楼主(2013-08-08):
小弟刚开始接触PLC(丰炜和三菱的一样)和触摸屏(维纶),想控制步进电机玩,脉冲程序就是这样的:
LD M10(M10为触摸屏上面的按键)
MULP D0 K200 D2
MULP D4 K200 D6
LD X10
DPLSY D2 D6 Y0
在触摸屏上做一个D0和D4的数值输入界面,又做了一个读取D2和D6、D8数值的界面,然后触摸屏和PLC连接,当我在触摸屏上面输入D0和D4的数值时,按下M10,D2和D6的数值还是为0,并且把X10变ON,PLC上面也没有脉冲输出,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为什么不使用梯形图来编写程序呢;比较明了一点啊!!!

方便的时候可以来信:bhdxzgp@163.com

网友B:
那你就写K3000 K30000 Y0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