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突然全部停止

楼主(2013-08-08):
今天生产过程中设备突然全部停止运行,赶紧跑到现场发现所以设备的控制电源都断电(220v),控制电源是用接触器控制的。还有部分控制电源不是用接触器控制的设备正常运行,plc也正常输出。这就奇怪了????后来经过分析觉得应该是配电室或是高压线路出现短暂停电造成的。不知道我的分析有没有道理??第一次遇到

网友A:
应该是没电了!!!!!!!!!!!!!!!

楼主:
到现场时,只是控制电源的接触器断开,电源正常。而且plc都有输出

网友B:
楼主检查一下:接触器,断开了那肯定没有电了;

网友C:
检查过接触器的前后端是否有点没有?

网友D:
高压系统出现接地了,电网电压拉低,接触器跳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过接触器的前后端是否有点没有?

楼主:
车间7套电控柜都是这种情况,应该不会是单套设备问题,而是主电源有问题 是吧??

网友E:
如果属于总线电源电压突然降低,PLC应该有记录,查看PLC记录

网友F:
接触器线圈断电了吧?

网友G:
电网故障,自动重合闸!——通过接触器自保供电设备保持断电。

网友H:
电源闪断啊!电源短时间内瞬降,接触器线圈电压低于保持电压失电,其他设备因为存在电容等储能功能,对于这种瞬降能够规避。

楼主:
我也觉得应该是电网故障,因为这几天天气炎热,用电负荷增加,电网难免出现故障

网友I:
接触器,断开了那肯定没有电了, 还有就是有时会出现瞬间断电也会这类问题

网友J:
很可能就是电网的故障,可能是瞬间电压降低后导至接触器失电!如果有相同的不经过PLC控制的接触器也失电,那就要单独考虑供电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