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上气动设备油水过多该怎么办啊?

楼主(2013-08-08):
我公司空压机末端装有高效除油器,储气罐,冷干机,还有四级油气分离器(电子定时),下游用气设备全部有气动三联件。但机械师还时常反映设备油水还很重,让我想办法解决,愁死我了。

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请交流指导。谢谢。

快乐老男孩    敬上

网友A:
要从源头上解决这问题,得投资嗯。先说说我司的吧,我司也有部分气设备采用了AP(单纯压缩空气不经过气体干燥处理)也遇到过因为气体中含有水份从而使气缸动作不良引起设备故障。后来把AP改成AI(仪表空气经过干燥处理),故障得以解决。当下最直接办法就是定期在AP总管进口处排水。也有个气水分离器,但效果还是没有经过干燥好。

网友B:
下游用气设备全部有气动三联件。如果油雾器调整的太大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楼主检查了没有。

网友C:
密封没有做好,建议用螺纹 密封胶,就能解决漏的问题。

网友D:
实际解决很简单:把压缩机出口的压缩空气进行冷却即可,冷却即可把压缩空气的水分冷凝析出来,后级自然就没有水分了!

至于常规过滤器等装置,这个不能真正大幅度降低压缩空气中水分含量

楼主:
祝各位亲好运。

谢谢。

网友E:
    每个用气量大的公司都是这样处理:

   螺杆空压机 -> 出口高效档板油水分离器 -> 储气罐 (电子排水器)-> 油水过虑器 -> 冷干机(电子排水器) -> 四级油水分离器,下游用气设备全部有气动三联件

  你现在说油多的话要看看你的空压机油细分离器不好,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F:
首先应加大空压机出口的储气罐容积,最好两个罐串联,如果对压缩空气要去较高,气量较大,最好用吸附式空气处理装置(分子筛),可以吧露点降的很低。冷冻式干燥机在空气用量大时,空气中的水来不及凝结就进入工作系统,当然有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