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线对焊机转换开关接线

楼主(2013-08-08):
我厂是生产电缆电线的,有一台老式的对焊机,用于焊接单根的裸铜线。原来的转换开关不知哪去了,现在买了一个新开关,可是我是老鼠拉龟——无处着手。我拍了几张照片,大家看看,哪位师傅指导一下,给点意见。

网友A:
只有一个是进线,也就是公共端,其他的都是变压器绕组抽头,量下电阻就行。

实在不行,一个一个接接看,烧的时候用钳形表量下电流,就行了

网友B:
楼主,下次直接贴图即可

解决问题一楼已经给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下次直接贴图即可解决问题一楼已经给出

网友C:
楼主的照片我已帮贴出,不是几张,而是一张。希望楼主能够给出完整的照片,叫大家一起来欣赏。

网友D:
我们公司就有这种电阻焊机,一个公共点,其它的是抽头。从电压,电阻均可以测出来。电压的话,要先确定公共点。再测次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