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三菱PLC,搞不懂什么时候该用16位,什么时候该用32位指令

楼主(2013-08-08):
  初学者,对16位和32位指令的基本含义懂,但是就是应用的时候,什么时候该使用16位,什么时候该使用32位指令这个问题上弄不清,有些纠结,书上也没说,只是说了16位和32位的含义,但是没说用法。。求指导。

网友A:
大的抽屉装大的东西。小的装小的。

你必须先预算这东西最大的时候有多大。必要的时候可以换大抽屉。

网友B:
就是说搞清楚数据的最大值,如果有可能超过16位数据,就要用32位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字和双字的区别吧

一个字16位

双字32位

看你编程中地址如何使用的;

网友D:
一二楼说的已经很通俗了,一看就懂。。。

网友E:
一般来讲,当数值输入或计算结果超过16位时,就要考虑使用32位了;但有些指令只有32位!具体请仔细查阅三菱编程手册。

网友F:
数据定义时就明确了位数,例如使用浮点数(实数),就是32位,那么你必须要用32位的指令。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一二楼说的已经很通俗了,一看就懂。。。

网友G:
就是说搞清楚数据的最大值,如果有可能超过16位数据,就要用32位的

网友H:
16位数据,是-32767——32767;

32位数据,是-2147483647——2147483647;

但是如果是BCD数据的话,16位最大是-9999——9999,32最大是-99999999——99999999

你自己看你的运算范围,超过16位用32位,就这么简单

网友I:
主要看你要放置数据多大啊?!!!

网友J:
已上老师们都讲得很对。要自己捉摸哟!

网友K(2013-09-11):
比喻的太好   容易理解

网友L(2018-10-20):
俩字:精辟

网友M:
引用 网友H:
16位数据,是-32767——32767;32位数据,...

网友N:
寄存器 全部用偶数 比如 D0  D2  D4  D6.....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O(2020-10-24):
http://pan.baidu.com/s/1pJkihvl

网友P:
一直坚持用32位就好

网友Q:
使用指令时,如果不允许,不好使,就加D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