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箱接地问题

楼主(2013-08-09):
机械电控柜设计的时候,需要很多接地,你觉得接地是直接固定到底板钣金上好呢,还是做一个接地铜排,统一接到铜排上好?

有没有相关国家标准?

网友A:
  应做一个接地铜排,铜牌与底板钣金相连,接至变压器中性点零线引入线。将柜内的不带电的金属部分分别接至铜排的各接线柱上,做保护接零。

网友B:
接地铜排属于汇流排,钣金接地是保护接地。

先由接地铜排汇流,然后再把钣金和汇流排一起接大地。

网友C:
应做一个接地铜排

网友D:
  国标统一标准,当然是接地铜排呀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标统一标准,当然是接地铜排呀 !

网友F:
接地的好坏影响设备的整体运行稳定性!接地首选铜排,导通性好,抗氧化性比锌铁要好。在接地性能上一般要求接地阻值<4欧。电柜动力线进线处安装总的接地铜排,用接地线延伸至各分柜,动力,信号的接地在分柜上要尽量分开!

网友G:
看你的设备做什么使用,如果不做出口的话可以不用接地铜排,从效果来看,我觉得没什么区别

网友H:
做一个铜排接地,把信号控制类接浮地,或通过电容接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