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US总线与485总线的原理与比较

楼主(2013-08-09):
                                       北京五洲创业科技有限公司

                                         郭彦辰  2013年7月19日

M-BUS(meter bus仪表总线)总线是欧洲开发的仪表总线,与485总线共同之处有:均可以采用双绞线传输,均可以组成点对多点通信网络,均可以连接256个终端。

 两种总线从使用角度看,好像区别不大,但仔细研究发现,其原理差别极大,也直接导致使用效果差别极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网络结构

从原理上看,485总线采用平衡传输方式,这就意味着需要终端阻抗匹配,同时也意味着,485总线不支持星型总线结构,和网络分支,只能采用线型网络,这就是为什么通常在网络终端并接一个120欧姆的电阻,和终端设备一般采用手拉手方式连接。而M-BUS总线采用非平衡传输,不需要终端阻抗匹配,可支持星型网络,和网络分支,可组成星型、线型、树型网络。

2、 总线容错

485总线主机与从机的接口电气参数完全相同,即发送时均为低阻,驱动能力可达250毫安,也就意味着一旦有一个终端的485接口出现故障,就会持续向总线提供驱动力可达250毫安的高电平或低电平,导致整个总线瘫痪,且不易查出故障点,有485总线使用经验的工程师,无一例外都会遇到此种问题,一般可采用在每个终端的AB线上串接限流电阻的方式,来提高485接口的安全性,但要牺牲一条总线上可连接的终端数量,且并不能解决一个终端接口出现故障导致总线瘫痪的个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无解。而M-BUS总线的主机接口与从机接口截然不同,M-BUS主机发送“0”“1”信号,是通过发送不同的电平来区分发送的是“0”还是“1”,而主机接收则是以判别总线电流方式判别接收到的是“0”还是“1”,但总线电流等于总线空闲时的电流时,认为收到一个“1”,当发现总线电流比总线空闲时的电流大15毫安时,则认为收到一个“0”,主机在空闲时,发送一个高电平(DC24V~DC36V,一般不低于18V)驱动能力从500毫安~数安培由主机生产厂家自己设定,当主机发送低电平时,发送一个比空闲时电平低8V的电平,驱动能力可达500毫安~数安培。而从机在空闲时,从总线上吸收1.5~2毫安的电流,当收到一个比总线空闲电平低8V的电平时,就认为接收到一个“0”信号,当总线电平等于空闲电平时认为收到一个“1”信号。当从机发送“1”时只从总线吸收1.5~2毫安的电流,当从机发送“0”信号时,则从总线上吸收20毫安的电流。当一个终端的接口出现故障时,最多从总线多取20毫安电流,相对于主机500毫安~数安培的驱动能力来讲,其影响微乎其微,不会导致总线瘫痪,以此类推,即便有数十个乃至100多个终端的接口出现故障,只要总线的空闲电压还在18V以上,总线就可以正常工作。

3、 总线抗差模干扰能力

       在半双工通信网络中,当总线空闲时,无论主机还是从机,均处于接收状态。485总线中,主机和从机的通信接口一般采用MAX485SN75176或其他485专用芯片,这些专用芯片在接收状态时,其总线接口阻抗不小于12KΩ,加上阻抗匹配的阻抗,总线的总体阻抗不小于50Ω,二总线信号识别阈值仅有200mV,而M-BUS总线的阻抗一般不大于10欧姆,而信号识别阈值达8V,可见M-BUS总线抗差模干扰能力非485总线可比。

4、 总线抗共模干扰能力

   RS-485接口由于采用差分方式传输信号方式,不需要相对于某个参照点来检测信号,系统只需检测两线之间的电位差就可以了,但在实际应用中总线两端的设备各有自己的地线,而设备的地电位差小则几十毫伏,大则几伏甚至10V以上,当总线处于发送状态时,所产生的共模电压可能在±10V以上,并伴有强烈的干扰,而485接口过压能力为-7V/+12V,轻则总线不能工作,重则导致设备的485接口损坏,从而导致总线瘫痪,这也是实际应用中造成485接口损坏的主要原因。而M-BUS总线,靠电流环工作,不会因自身收发产生共模干扰。

5、 传输特性

     485总线最大传输距离为1200米,最大传输速率可达10Mb,但双绞线平衡传输模式,传输速率与传输距离成反比,当传输距离达到100米时,最大传输速率不大于1Mb,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增加传输线路的抗干扰性,提高传输的稳定性,以及保证误码率的需要,在接口和线路上增加附属电路,从而影响了最大传输速率,且要使用屏蔽线,一般要接终端阻抗匹配电阻,在1000米下通信速率不超过9600bps,在100米下,传输速率不超过250Kb。而M-BUS总线由于自身的抗干扰能力很强,传输一般不需要屏蔽线,但由于其主从机收发模式不同,从机的就扣电气特性略呈电容性,其最大传输速率一般不高于20Kb,且受线路长度影响不大,传输距离即便只有100米传输速率也不超过20Kb,在1000米下也可以不低于9600bps,且不必是屏蔽线。

6、 单总线网络规模

    485接口可驱动的总线节点数量的理论值是256,但在实际应用中,为了保证总线的安全及传输的可靠性,一般限定在32个以内。而M-BUS总线主机可驱动从机的数量,取决于M-BUS主机的驱动能力,一般不小于128个,大功率主机可可靠地驱动256个从机甚至更多。

7、 施工

485总线分AB线,在终端接入总线时,不能接错,否则将不能通信。而M-BUS总线的两条线,不分AB,正负,只要一对一连接即可,因此在施工过程中,不存在接错线的问题。

结论:

1、485总线与M-BUS总线均为2线制总线,同为半双工总线,均可实现点对点,点对多点通信。

2、485总线的抗干扰能力劣于M-BUS总线,设备接口的故障率高于M-BUS总线。

3、485总线一旦有一两个设备接口出现故障,会导致总线瘫痪。而M-BUS总线,则在三分之一的设备接口出现故障时,还能保证无故障设备可正常通信。

4、485总线节点数量,一般远低于理论值256个,一般在32个以下。而M-BUS总线节点数量,可达到最大值256,一般不低于128个。

5、485总线一般采用屏蔽双绞线,且需要接终端阻抗匹配电阻,而M-BUS总线,不必采用屏蔽线,易不用姐终端阻抗匹配电阻。

6、485总线分AB线,施工时不能接错,而M-BUS总线则无AB、正负线之分,只要一对一链接即可。

7、485总线只能采用线型总线,不能采用其他结构总线,而M-BUS总线则可以采用线型、星型、树型结构总线。

8、在短距离下,485总线传输速率可达10Mb,而M-BUS总线则只有20Kb。

9、由于485总线使用历史较长,在工业自动化系统中普遍使用,而M-BUS总线是近几年才研发出来,使用时间较短,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使用较少,而在抄表领域使用较多。

10、485总线主从机接口完全相同,接口芯片造价低廉,接口电路简单,而M-BUS总线,主从机接口不同,相对485接口而言,M-BUS接口复杂,造价较高,但相对于设备而言器接口成本均属低廉。

网友A(2014-02-25):
川普特(trompeter)公司座落于美国加州洛山矶市西南30英里的西湖村,拥有自行设计的45000平方英尺的厂房,是一家专门从事高质量射频连接系统研究和设计的公司。1960年成立以来,产品在革新设计、生产质量、技术支持等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川普特(trompeter)公司专门从事高质量射频连接系统研究和设计,产品有多种用于单芯单屏蔽导线、单芯双屏蔽导线和双绞线的高频接插件、高频导线及线束、高频电缆组件和工具。广泛应用于电信、军事、航空、航天、电视及广播等领域。

京芯微(北京)电子有限公司代理销售 TROMPETER 川普特公司的1553B连接器组件N型、C型、BNC型、TNC型、SC型、QL型、QSC型、QNC

MIL-STD-1553B:收发芯片、变压器、线缆、接头、耦合器、安装工具等

1553专用电缆:M17-176-00002 双绞屏蔽线

PL75-47 适用于M17-176-00002电缆的接头

CJ70-47 适用于M17-176-00002电缆的接头(公)

BJ77 穿舱插座,与PL75-47匹配

CBBJR79 配套PCB CONNECTOR

BJ76,BJ76FL穿舱,防水插座

产品列表:

M17/176-00002 BJ77 BJ76 BJ76FL BJ75 BJ770 BJ77TL BJ77FL BJ77HS BJ78HS BJ79-7 PL75-47 PL75-29 PL75-9 PL74C-307 PL75C-201 PL75C-307 PL75-7 PL75C-219 PL75CFL-219 PL75-13A PL155FL-33 PL30-9 TNG1-4-78 RNT500078 TNG1-7-78 CJ70-47 CBJ70 TWC-78-2 TWAC-78-1F2 UPL20-6  TRC-75-1 TRC-75-2 BJ459ACWS-201 TRC-50-2 ADBJ77-E2-PL20 BJ157FFL-2C CJ70-7 BJ154-32 PL155-32 ADCJ20-EI-PL155 BN153 TRC-50-1 BJ48 BJ79-7 305-0189-1 RF175-1 TRC75-1PLR75CFL-204 PL75C-204 TNG1-1-77 AD78

张宏杉

京芯微(北京)电子有限公司

Tel:86-10-52865066

Cell:15611781301

Email:hongshan.z@tianhangtec.com

Website:www.kingchips.com

ADD: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28号泛亚大厦169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