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D303-3双电源供电的两台排水泵自动轮换及溢流水位双泵运行控制电路图

楼主(2013-08-09):
01D303-3双电源供电的两台排水泵自动轮换及溢流水位双泵运行控制电路图

网友A(2014-11-23):
怎么只有一个图哟,应该是个PDF啊

网友B:
这样控制不会水泵往复工作吗?导致电机频繁启停而烧毁吗?建议用时间继电器加液位计就可以实现双保险控制了!是否可行呢?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