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电脑显示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3-08-09):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很着急。用MCGS通用版做了一个程序,做程序时用的电脑的显示器是19寸16:9的,可客户的显示器是17寸的方屏,界面不能完全显示,请教要怎么设置?多谢!

网友A:
挨个页面重新调整一下大小。

网友B:
应该没有自动缩放功能啊!!!

网友C:
只有重新调整画面大小了

楼主:
调整页面大小也不行啊,好像是做上去的元器件没有缩放功能,右边一部分一直显示不出!

楼主:
请教楼上是通过这调整吗,请说具体些,刚接触不太懂,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