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下载和触摸屏通信要设置哪些地方?

楼主(2013-08-09):
S7-300程序仿真时没问题,可下载时报错,求高手指点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用MPI电缆往触摸屏(MP277)下载程序时也是无法通讯,求高手指点要设置哪些地方?

网友A:
300程序下载报错:你在线监测一下,报错什么?

触摸屏下载你设置对了吗?

网友B:
 仿真和实际硬件是有区别的

用 MPI 电缆往触摸屏(MP277)是不能直接下载程序的,是要通过 CPU 的总线端口才能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