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上位机是与触摸屏通讯还是与下位机通讯
硬币在手、天下我有

楼主(2013-08-09):
一般上位机是与触摸屏通讯还是与下位机通讯

网友A:
  一般上位机与 PLC 通讯,屏也与 PLC 通讯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上位机与 PLC 通讯,屏也与 PLC 通讯呀

网友C:
上位机、下位机、触摸屏。。。。。

建议以后使用SCADA系统或远程监控系统、本地控制系统、本地人机交互界面来说明可行?

本来上位机、下位机会与触摸屏混淆。

一般触摸屏安装在本地控制系统的屏柜上,用作本地人机交互,类似于本地监控系统,当然功能上比SCADA系统要简单得多;至于与控制系统的通讯,现在越来越多的触摸屏和本地控制系统都集成以太网接口,以太网直连很多。当然经济方案也有串口通讯;

上位机,也就是我喜欢说的远程控制系统。大型一点的系统往往有CS配置,服务器和客户机有时候也被说成上位、下位机等等,混淆得很。远程控制系统一般不会直接与触摸屏通讯。当然现在是一网到底,所以触摸屏与本地控制系统、远程控制系统都是在同一局域网中啦。

网友D(2018-03-30):
学习了。过来赚点积分

网友D:
再来一发,

网友E(2020-02-28):
谢谢指点,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