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箱散热风扇问题讨论

楼主(2013-08-09):
电柜箱设计时候,你觉得必须加散热风扇吗?

目前有些行业有散热风扇

有些行业觉得不需要散热风扇,只要保证热平衡在允许范围内即可。

请各位讨论一下,散热风扇需要吗?

网友A:
  看看我们周围的设备,只要是用电设备,都存在发热与散热问题,基本上都自带风扇,可见风扇对设备的散热很重要。尤其是户外设备,不装风扇,迎峰度夏这一关很难过得去。户内设备,别以为有空调就万事大吉。风扇就好比设备的第一重保护,有空调是双保险,空调失效它终归能起到一定降温作用。

网友B:
电控柜是否加散热风扇需要看柜内器件类型和实际发热量或者使用厂家有无特殊要求等等,正上述情况,还需要区分风扇类型或者是否增加空调,国外的控制柜大部分都有散热风扇,一些内部伺服、变频器较多的控制柜还增加了柜内空调。另外对于一些现场环境差、例如粉尘等特殊环境,空调是必须的。国内的控制柜考虑客户要求的成分要多一些了,毕竟空调和好的风扇价格也不低了。

网友C:
我们通常是安装风扇和加热器的,整个受温湿度控制。

网友D:
  这天热的 40 多度,车间电柜的空调都吃不消了

网友E:
带有空调的环境,电柜没必要安装空调,安装风扇即可!

但是对于有导电性气体、液体、粉尘等环境,建议一定加装电柜空调,提高电柜防护等级(不低于IP65)

网友F:
设计时要求做个电气控制室,里面装空调,电箱在两侧面安装风扇,基本能满足使用!上过一次当,20多台变频器,没配空调,温度上升较快,后来在电箱顶端加装了2组风扇给变频器散热!发热量大的电箱内风量循环是少不了的!有用风扇的,空调的,还有直接配冷风的!

网友G:
这要根据电控柜内安装的是什么电气元器件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