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OGO编个7段数码显示,怎么编

楼主(2013-08-09):
7段数码显示,两秒变个数字,一键启停!

网友A:
现在LOGO不是可以用梯形图了吗?

网友B:
 7段数码显示 ?

这个倒是用过 300 系列输出直接是 7段数码显示 显示小模块的

网友(2013-11-01):
不一定都找现成的功能啊,使用组合逻辑吧,翻翻数字电路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