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玩电历程,从开始的手电到现在的自动化

楼主(2013-08-09):
我的玩电历程,从开始的手电到现在的自动化!

   老家是农村的,老家很晚才通电,晚上照明都是煤油灯(个别家庭晚上照明还是用松节,松节就是松树的枝条砍断后留下的那个短茬,里面含松节油很多,很耐烧)。小时候晚上抓蛤蟆或者泥鳅黄鳝,都是买干电池用手电(更惨的是没钱买电池,白天抽时间去山上砍松节,晚上做一个铁丝网兜把松节烧起来做照明,那个真正是最原始的,还记得那时我们晚上抓泥鳅黄鳝是用砟子,实际就是一个前端剖开的木条,在剖开的缝里面塞入钢针并用线扎好,看到泥鳅就用那些针猛戳即可以把泥鳅黄鳝逮上来),当时家里面手电、收音机等就是豪华的家用电器了......

   后来(也就是9岁左右吧,1981年时间段),不知咋滴想直接用手电给家里做照明,直接用2个灯泡并联再用一个灯罩把光线反射下来,这个比油灯亮很多,而且没有油烟味。但是电池很贵,没能力经常用。有一天跑去邮局,在邮局打电话,发现邮局有那种大号电池(当时不知道那种电池叫做甲电池),首先偷偷的把人家电话上的那一对大电池拆了拿回家,这下子不得了:那个甲电池足足连续照明了3个月左右(普通1号干电池也就是一个礼拜最多10天),后来我就到邮局捡人家丢掉的那种甲电池照明......

再后来,我上了初中了,学习了物理,知道了还有发电机这个玩意。于是,找我的表姐夫(他是开汽车的老司机)弄到一个汽车发电机,一个汽车发电机调节器,还有2个6V的大电瓶,还有汽车灯泡、灯座、汽车用的那种电线。这下子我首先要我爸帮忙把发电机安装到我家的柴油机上面,给人家抽水开柴油机时我就把电瓶抱过去充电(有时也在家里用柴油机碾米,此时同样给电瓶充电),如果没人抽水或者碾米而电瓶没电了,我就开一下柴油机给电瓶充电,但是往往一开柴油机就会有人过来碾米。

......

楼主:
   初中的初二下半年,家里的经济条件稍好了,当时我们老家依然是除了乡政府的广播电线杆就没有其余的杆了,想用市电依然是做梦。而此时我们老家的人看到外面的电视非常羡慕,但是有钱买回来也没有办法用(谁叫我们老家没电呢)。我有一次去县城参加考试,看到了电视机,好高兴!当时我就围着电视机反过来覆过去的看,不知怎么就被我看到了在电源进线的不远处有一个插孔,写着DC12V(这一点要得益于我二伯父,当时我的二伯父是大队支书,大队的广播就在他家里,是一个用电池的三用机,当时全大队的广播都可以带的动。我是经常性的去看那个三用机,经常看那些插头)。我心里感觉应该是可以用12V带动那个电视机,而我家里刚好有12V的电瓶,这样我家里就可以看电视了。但是我对自己不放心,跑去卖电视机的那里问一下,当时那些卖电视机的营业员还不知道,还是问了那些修理电视机的老师傅才得到答案:完全可以用电瓶看电视!这下子我就放心了。

    回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家也可以看电视。这下子老爸也挺相信我,就真的买了电视机回来(还特意跑去那个维修老师傅那里买了专用插头、同时买了30米那种扁平的电视信号电缆、还有一个300/75 的适配器)。回家后,我把电视机摆好,跟电瓶接好,电视机上终于出现了雪花、喇叭出现了噪音,拼命的调整天线,除了偶尔听到一句好像人声的,就是屏幕的条纹......

    好在买电视机时就听说:山区可能信号不好,要买室外天线,要么自己做。我当时刚好在人家那里拿了家电维修、无线电修炼等杂志,杂志上刚好有室外天线的做法和图纸(这个也是我当时把杂志拿回来的原因)。当时没有铜管铝管,只有我表<此处内容被屏蔽>夫跟电瓶一起拿过来的汽车电瓶用的大铜线,我就把大铜线剥了皮,然后就做天线,终于在第二天把天线做好了(当时我们那里的电视信号只有下午5点半到晚上10点这个时间段有信号,其余时间电视差转台不开机)。等到电视差转台开机后,爬到树上调整天线的高低、方向,终于看到了电视!记得当时全村人都跑过来看我家的电视,真是赵本山说的:人山人海

网友A:
  强大的楼主,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孩子到大人,从手电到自动化,从论坛到现实,都是高手

网友B:
伍工的童年就动手能力很强啊。佩服!

可以继续介绍一下伍工的工控之路吗?大家借鉴一下

楼主:
      接下来的好几年,都在不停地搜集电视天线、制作改造电视天线的过程之中。同时自己的发电机改为了柴油发电+水力发电(就是用了一个水泵安装在我们房屋300米左右的渠道,渠道在那个位置有10米的落差刚好可以驱动水泵带动发电机运转发电,发电机依然是汽车的发电机。依然必须靠电瓶储存电,唯一改变的是多买了一个12V 150AH的电瓶。此时唯一可惜的是不能24小时有水发电,同时我的伯父家也像我一样用了这个电,东西也是我帮忙搞的)。现在对于当时那些已经忘记的差不多了,就是当年架天线的几棵树现在也砍掉了!现在的电视早已经转成了卫星电视(中间我们曾经做过有线电视系统,但是因为收费抵不过维护费用,后来散伙了,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终于由大家集资拉了电线之后的事情了)。

网友C:
顶一下伍工,太好了

网友D:
从小就是能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伍工,太好了

楼主:
   实际上,小时候对电、柴油机等类感兴趣,主要是我的老爸在做广播维护、柴油机手等原因导致。70年代的农村,而且属于山区,所见识的东西有限,因此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很正常。尤其是在小学就到县里面参加竞赛考试,见识了对当时的我来说很羡慕的世界,尤其是当时对电灯的向往(准确的说应该是对夜晚亮度的向往,因为油灯太暗,那时的山区农村,就是煤油灯都是很奢侈的事情,那时的煤油都是凭票供应!部分家庭晚上根本就没有点灯,还有一部分家庭用的是菜油灯,当然那个菜油是他们自己种油菜榨的!很多家庭根本没钱买油。我家相对来说属于稍好的,起码还能偶尔买手电和电池)。因为这种向往,催生了我对电的兴趣(同时也是因为柴油机,顺带把我对机械的兴趣提起来了)。我在家里用干电池和手电筒灯泡做照明,就是最初的电学知识体现。

   到了初三的时候(初中在我们当时的乡政府位置,属于较早有电的区域),因为物理老师的教导,还有自己总是把老爸的电工手册翻来翻去,自己对于家庭的电灯照明等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安装了,但是没有实践。刚好当时学校要改装日光灯,我自告奋勇跟物理老师一起安装。我记得当时装的日光灯全部没有问题!

网友F:
呵呵!偶小时候也喜欢玩手电筒。直接用电池带个小灯泡。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伍工,太好了

楼主:
大约是在初三的下学期(也就是上半年),学校更换了一个电铃,原来的那个是那个击锤断了,我就把坏电铃捡了去玩(理所当然那个新电铃就是俺更换的,反正那时小不点儿喜欢玩这个东西)。我把坏电铃拿回家,用电瓶的电接在电铃线圈,谁知断开的时候把我电的麻麻的!这个时候我就想:既然能够电我,那么可不可以电泥鳅电鱼虾呢?我就对着这个电铃想办法,记得当时是用几块有弹性的磷铜皮、拆了一个广播的变压器(为了那些较粗的漆包线),鼓捣了大概一个礼拜(开始做的试水电泥鳅不行,只是把泥鳅和鱼赶跑了电不起来,反正不行就想办法加多匝数加粗线径,最后还是拆了一个我爸不知哪年放在家里的小电源变压器才行,好像那个变压器当时的线径应该在1.5平方毫米左右),总算可以电鱼电泥鳅了,但是这个玩意当时声音特大,耗电也是特快,不过那时只要出去(那时代价够大的,一个很大的6V汽车电瓶,应该不会低于30斤,居然也把她扛着玩,一个人扛蓄电池,一个人背电鱼机,反正就是如此了)

网友H:
楼主自学成才啊,神人

网友I:
玩的都成精了,厉害哦!!!

网友J:
从小看苗子,这话一点不假。顶一下!

网友K:
真厉害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变厉害

网友L:
伍工也连载了

网友M(2013-10-10):
电改变了世界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楼主自学成才啊,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