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STO阀岛

楼主(2013-08-09):
原来的系统ASI主站模块有两个CP343-2,从站有9个FESTO阀岛和若干西门子ASI4E/4S,其中有8个FESTO阀岛连在一个CP342-2上,另一个FESTO与ASI4E/4S连在一起。现在想只用一个CP343-2与9个FESTO阀岛通讯,其他ASI/4E/4S不用。我没有编址器,而且单独的FESTO与其他8个地址有冲突。请问有什么办法。另外如何控制FESTO阀岛I/O,是否定义好I/O直接控制就可以了。本人第一次接触ASI,西门子也不熟,求教!!!!!

网友A:
编址器是必须要的吧,否则怎么定义阀岛的ASI地址啊?

网友A:
编址器我们有好几个,是P+F的,跟设备一起来的

网友B:
  设备的 I/O 一定要做地址编程,要不设备怎么运行找到你这个FESTO 阀呢

网友C(2019-07-26):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