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2000变频器应用图纸,大家看看有问题吗?

楼主(2013-08-09):
网上看到两位师傅在讨论这台变频器的运行情况。

我看图有点问题。

大家怎么看。

下面发一下两位师傅的讨论:A师傅(求助),B师傅(解答)。

A师傅:

当启动按钮按下,变频器得电,但变频器和风机没有运行。然后按一下停止按钮,后迅速按运行按钮,风机启动,若30秒内不按下,变频器发生低压报警,才断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现在把变频换到接触器前面,上变频器上端头一直有电,只要按闭合开关就能运行。

B师傅:

上电后按启动,正常应该先是预充电电阻的充电过程,之后接触器吸合,风机启动变频器也随之运行。
如果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可检查两个方面:1.输入电抗器设计压降过大。
                                                                 2.预充电电阻方面的问题造成接触器不吸合。

A师傅:

预充电电阻 电阻充电时间要多久了,给它一直有电是不是就不存在预冲电了啊,所以负载开关一开就能运行啊,另外把变频器,放在KM1前面 ,对变频器有没有影响啊。

B师傅:

预充电电阻一般7秒完成充电,接触器吸合,作用是限流,防止电网电流冲击变频器整流侧电容和半导体器件。一般就是上电按启动几秒后听到咔一声响。
正常情况下不可将KM1和变频器互换。

A师傅:你对回da对我很有用,非常感谢你的答复,
另我还想问个问题,为什么我第一时间给他上电,他不工作,而要关了,在开,
但是一直给他有电,它又能工作了。按道理不是应该给他上两次电,然后在一直给他电,他才能工作吗。

B师傅:

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在变频器前端的电路上,以及风机前端的电路上,你可以分析一下电路是否合理,
正常工作情况,电网侧开关-输入滤波单元(有一定的生涯作用)-预充电电阻-继电器-整流侧。。。正常情况就是一直上电,然后按运行就可以。有些变频器可设置上电自运行。

个人看法:

楼主的这图似乎有问题。

变频器应用电路这样设计是不规范的。

一般都是给变频器直接空开供电。

然后控制回路控制起动信号给变频器。

楼主图,感觉让变频器启动很仓促。楼主说的供电,其实变频器还没供电。

网友A:
图看得不是很清楚,大概意思是给变频器加了个旁路

这样的话,如何去控制这个旁路接触器的线圈是关键

建议采用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端子直接控制旁路接触器

网友B:
按下启动按钮,变频电机风机应该能转啊,因为KM2线圈会得电。

网友C(2019-03-07):
这个图纸这样用呢以是可以的 变频器为什么没有运行 那是因为变频器参数没有设置好  参数设置为上电启动有效 端子运行监测就行了  但是呢建议最好不要用这个图纸 这个图纸相当于是上电启动  这样对变频器伤害比较大的  最好就是变频器通电后变频器内部接触器吸合后再给运行信号

网友D(2021-02-22):
弄个三位开关旋钮,停止/上电/运行